帮我看看这个电路的功能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的功能和原理,谢谢大家了,这个是从PI控制后输入,输出的信号是频率和脉宽都变化的波形。

网友:
只要输入信号低于0,就有个脉冲输出

网友:
一是半会儿分析不出来。留脚印

网友:
注意U1-1>0的条件
|-V1/R3|>(Vout-Vd1)/R6

网友:
路过。。。电路很好

网友:
,4楼强人啊!哈哈,厉害,都搭成电路分析了么?好用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啊,我也下载一个玩玩;protel99好像也有这个功能的吧

网友:
好多软件都能进行简单电路的模拟。我一般用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