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PCB板的地方用99SE,但是我的图用AD6画的怎么办

楼主:
如题,急,望知道的前辈指点.

网友:
又自己解决了...另存为PCB3.0 binary file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做啊?
就是在自己工程的PCB项目下点击另存为explor protel  pcb2.8 ASCII就可以了,生成了一个.PCBDOC 文件把后缀改为.PCB就可以了。除了焊盘颜色,目前没发现其他错误。

网友:
点文件(File)出来这个对话框:

然后选择 Save As  或 Save Copy As  均可,Save As就是另存为,Save Copy As  就是保存副本为
他们的区别是:第一个是把文件直接另存另一种版本的文件,第二项是把副本保存为另一种版本,而原文件还在。

然后出现一个对话框:

在这这里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另存为的文件版本格式,
PCB 3.0是 Protel98格式,
PCB4.0是 Protel99格式,
PCB5.0好像是ProtelDXP(包括DXP2004)。这一项我不是很确定,上面那两个是确定的。

转换格式之前要注意两问题:
1、从AD6转到99或98后异形焊盘孔会发生变化,将全部变成圆孔。
2、在AD6里铺铜不能用第一种铺铜方式(实体铺),要用后面那两种如下图:

要不然到了99SE里只能看到一个边框,而不见铺铜。
一般我用第二种方式,就是栅格式的。

网友:
很是麻烦呀

网友:
存为99格式文件...敷铜要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