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开工了, 花一个周日做了两个工具, 一个USB转UART,主要是用于程序调试, 用超级终端查看程序状态,芯片用的是 CP2102,这个芯片刚拿到手时马上傻眼,太小了,一颗黄豆长了28条腿,根本没法手工焊, 实在没办法,用漆包线引出吧,用吊扇电感调速器用的漆包线,焊了两根,不行,太粗了,芯片管脚都比它细,后来换了变压器初级线圈用的漆包线,才勉强过关,不过中间有根线断了,补了几次,都差点把旁边的线弄下来,算了,指示灯不装了,就凑和用吧.说到usb转uart,原来做过一个ATMega8模拟的,用的是CDC类,不太好用,9600速率下,老是有乱码,不知道是芯片用的内部振荡器或者其它原因,懒得找,手头m8芯片不多,还是用cp2102,解放m8.

另一个工具就是USBASP, 原来做过一个并口下载线,但台式机在另一个房间,基本不用,平时都用笔记本,所以新做了一个USB下载线,省得下载程序老要往那个房间跑,烦,下面是两个成品,都用万用板制作.

装上驱动

完工,等有空再做以前一直想做的东西。

网友:
拆个小马达,线比这细N多,还有激光头,这个是长线,比马达细点,在细的,拆个耳机,那里的铜线软又细还是多股的,还想知道。数据线里的线,还有电脑ATX电源的,都比你说的细,呵呵,看来是不拆东西的朋友

网友:
芯片你怎么固定呢?胶水么?看图没看出来

网友:
楼上的 我是楼主  是这样的 我最近自己焊接了一个这个芯片 用的是耳机内部的漆包线  把一根线分开 选其中的三根 然后进行焊接  焊完之后也能在PC上找见 这个com口 但是和arm通信却是乱码 在网上搜了一下 结果搜到一个这样的帖子 就转过来了 和我做的差不多 只是不知道那位仁兄成功通信没有  我焊的比这个看得好 但是苦于手头没有相机

网友:
固定芯片很简单啊  用两面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