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UPS不间断电源

楼主:
UPS不间断电源能在断电后为用户提供保存数据或持续工作,所以UPS不间断电源在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用户中拥有量很大。但是由于操作人员都非电脑专业人员,对电脑的使用仅限于自己的领域,更何况对UPS呢。在这就介绍一下UPS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一、UPS不间断电源有在线式和后备式两种,购买时要根据自己的需要。   在线式UPS不间断电源工作时始终使用内部的逆变电路为用户提供稳定的电力能源供应,无论市电电压是否稳定或断续。当市电停电后,由后备的蓄电池提供能源。在线式一般用大型的高端设备,不允许停电的场合。   后备式,我们见得多一些,能够为我们在断电后提供5-10分钟的时间,供用户完成存盘和紧急的工作。一般体积小巧,蓄电池和逆变电路是做在一起的。一般的电脑用户购买后备式的就可以了。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小型的UPS都是后备式。   二、UPS的电源输出方式有方波和正弦波两种,分别适应不同的负载。   正弦波输出的UPS不间断电源适合阻性和感性负载,我们通常所见到的灯泡,电炉,饭锅等属于阻性负载,电扇,电源变压器(不包括开关电源)属于感性负载。适用的范围宽,当然其价格也要高一些。   方波输出的UPS不间断电源一般只适合阻性负载,其携带负载的能力低,当负 载过重时,其电压衰减会很大。所以当我们选购UPS不间断电源时,一般按UPS输出功率的50%来计算其实际的负载功率。比如:我们使用一台电脑主机 250W(实际工作时只有150W左右),一台17英寸显示器(80W),一台喷墨打印机(30W),这时我们就可以选用500W的UPS不间断电源。  三、定期充放电。   很多用户在把UPS不间断电源买回来后,加电使用后,就再也不管了,到了某 一天电源不能启动了,才知道UPS不间断电源坏了,这时拿去维修。其实UPS内部的免维修铅蓄电池也是需要定期充放电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充分使用。UPS 不间断电源内部的电瓶其进口的寿命可达5-10年,国产的也能达到2-3年,但是实际使用中,一般用不了一年或一年多一点就不能用了,就需要更换蓄电池 了。如果UPS不间断电源每个月对其充放电一次,在不过压意外损坏的情况下,其寿命可达3-5年没有问题,毕竟,UPS的寿命主要决定于内部的蓄电池。   四、如果使用扩充电瓶,增加后备时间时,其扩充电瓶不能使用原UPS的充电变压器,需另加充电部分。   有的用户为了延长UPS的后备时间,可能会添加后备蓄电池,这时有一些问题 需要考虑。比如说后备蓄电池的充电问题、UPS逆变电路的散热问题等。因为UPS不间断电源在设计时,依据其后备工作时间和设计形状,其选用的逆变管和散 热器都是有一定条件的,而不是可以无限制的改变的。当我们需要把后备式的UPS不间断电源改成在线式时,必须考虑散热问题,否则逆变管会因长时间工作,散热不良而烧毁。另外如果直接把扩充电瓶并在内部电瓶上使用,原来的充电电路会因负荷过重而烧毁。

网友:
谢谢了,笼统了一点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