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介绍

楼主:
简介
积分电路主要用于波形变换、放大电路失调电压的消除及反馈控制中的积分补偿等场合。

图①是反相输入型积分电路,其输出电压是将输入电 压对时间的积分值除以时间所得的商,即Vout=-1/C1R1∫Vin dt,由于受运放开环增益的限制,其频率特性为从低频到高频的-20dB/dec倾斜直线,故希望对高频率信号积分时要选择工作频率相应高的运放。

图②是差动输入型积分电路,将两个输入端信号之差对时间积分。其输出电压Vout=1/C1R1∫(Vin2-Vin1)dt;若将图②的E1端接地,就变成同相输入型积分电路。它们的频率特性与图1电路相同。

主要是确定积分时间C1R1的值,或者说是确定闭环增益线与0dB线交点的频率f0(零交叉点频率),见图③。当时间常数较大,如超过10ms时,电容C1的值就会达到数微法,由于微法级的标称值电容选择面较窄,故宜用改变电阻R1的方法来调整时间常数。但如所需时间常数较小时,就应选择R1为数千欧~数十千欧,再往小的方向选择C1的值来调整时间常数。因为R1的值如果太小,容易受到前级信号源输出阻抗的影响。

根据以上的理由,图①和图②积分电路的参数如下:积分时间常数0.2s(零交叉频率0.8Hz),输入阻抗200kΩ,输出阻抗小于1Ω。 [1]

电路结构如图J-1,积分电路可将矩形脉冲波转换为锯齿波或三角波,还可将锯齿波转换为抛物波。电路原理很简单,都是基于电容的冲放电原理,这里就不详细说了,这里要提的是电路的时间常数R*C,构成积分电路的条件是电路的时间常数必须要大于或等于10倍于输入波形的宽度。

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积分成正比的电路,称为积分电路。
  原理:从图得,Uo=Uc=(1/C)∫icdt,因Ui=UR+Uo,当t=to时,Uc=Oo.随后C充电,由于RC≥Tk,充电很慢,所以认为

Ui=UR=Ric,即ic=Ui/R,故
  Uo=(1/c)∫icdt=(1/RC)∫Uidt
  这就是输出Uo正比于输入Ui的积分(∫Uidt)
  RC电路的积分条件:RC≥Tk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说的还是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