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60V 90A可调电源的问题

楼主:
我想的比较简单  客户要求也不高
我是这样做的
用一个三相接触式调压器    调压器输出的每一相我在进行整流滤波
也就是说现在有三路0--260V的直流电源   然后我在吧三路直流电源并联同时给一个负载供电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会出三年问题

网友:
稳压精度不高,随市电波动。
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用了。
这个调压器要30kW的容量。。。。

网友:
稳压精度不高,随市电波动。
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用了。
这个调压器要30kW的容量

网友:
直接用三相整流电路,出来就是一个直流电源(不是三个),比单相整流电路的纹波小多了!

网友A:
楼主发了此帖后再也没有露过面,不知道做成这个电源没有。
即使做成了,也不可能使用接触调压器,因为他买不到这么大功率的接触调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了此帖后再也没有露过面,不知道做成这个电源没有。
即使做成了,也不可能使用接触调压器,因为他买 ...

那到未必

网友A:
最后一个,是感应调压器,不是接触调压器。
第一个,图片中那几个手拧的接线柱,像是能够承受75A(暂不考虑过载)的接线端子?我看有点玄。

接触式调压器的电刷是其弱点。大功率调压器之所以做成感应式,正是因为感应式避免了电刷的接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是感应调压器,不是接触调压器。
第一个,图片中那几个手拧的接线柱,像是能够承受75A(暂不考 ...

要三年不坏, 只能用感应式的了, 若一定要用接触式的, 至少要用100KVA的那台, 散热也好得多, 50KVA的只是看到了随手附上, 接线柱的大小不清楚, 这只是个照片, 没见实物不知尺寸大小, 不过有时直觉是会欺骗人的. 总的来说, 调压器我一般只用到一半的容量, 再多我是不敢用的, 我有一台订制的5KVA隔离交流调压器, 输入220V, 输出0-450V可调, 本来额定输出电流应该有11A吧, 实际上有一次上到8A就闻到味道不对劲, 从此以后只敢当5A的用, 已经受伤了

网友:
我以前买过一盒双色的接线柱, 直径20mm, 标称50A, 实测50A大约有20度的温升, 大电流端子一定要拧紧才能上电, 最忌接触不可靠的情况下通电, 一不小心就烧电焊, 弄不好就烧一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三年不坏, 只能用感应式的了, 若一定要用接触式的, 至少要用100KVA的那台, 散热也好得多, 50KVA的只是 ...

接触式调压器最容易损坏的地方是电刷与绕组接触处,往往会烧伤绕组铜线。烧伤后旋转到此处时,手动的感觉就是此处不平,旋转阻力有突变。铜线不平,石墨电刷磨损非常快。修理方法是拆开,用细砂纸把铜线烧伤处打磨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触式调压器最容易损坏的地方是电刷与绕组接触处,往往会烧伤绕组铜线。烧伤后旋转到此处时,手动的感觉 ...

从散热孔往里看过, 漆包线露铜的地方非常干净, 并无烧伤的迹象, 有可能是初级发热过大高引起初级线圈的漆皮变质了. 隔离调压器由两层线圈组成, 初级在内层, 次级在表层, 并经打磨后兼作调压绕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散热孔往里看过, 漆包线露铜的地方非常干净, 并无烧伤的迹象, 有可能是初级发热过大高引起初级线圈的漆 ...

额定应该11A,上到8A味道就不对,很可能铜线质量不行,含杂质太多。也许是铜包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定应该11A,上到8A味道就不对,很可能铜线质量不行,含杂质太多。也许是铜包铝线?

接触式自耦调压器的线圈通常只有一层, 电密用的比较大。当时我没注意到这一点,要求厂家用10KVA的铁芯,先用双线并绕作为初级,缠上绝缘材料并浸漆烘干后,再用同样线径的单线绕一层并按常规调压器的方法磨漆皮。收货后曾经估算过电阻率,应该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