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能详细解说一下漏电开关的问题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有没有朋友能详细解说一下漏电开关的问题
我知道是测试火零之间的电流差,来控制断路。
我现在的问题是,火零之间的电流差是如何形成的?能否举例画个图给看下?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一进一出,电流应该相等。
火零之间假如有电流差,就说明有部分电流漏电了。

网友:
有电流差,说明有部分电流,流过了火线,没经过零线回来,而是通过地线返回变压器了 那么就说明某个地方绝缘有问题

网友:
这个我知道,呵呵。我是想知道这个“电流差”是如何形成的。我已经想到了一种情况,就是当人摸到火线的时候,火线有一部分电流通过人体流向大地,这时候火线的电流就会大于零线的电流。不过不清楚还有没有其他情况 。我现在尤其想知道有没有零线电流大于火线的情况

网友:
1:是交流电
2:负载、漏电模拟负载可能是容性、感性

所以说不清。

网友:
如果是正常的负载,无论容性还是感性,火线和零线的电流都是对称的。呵呵。关键在于通过什么途径给“漏掉”

网友:
去看“电路分析”教科书,定性说明,楼上几位讲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