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又是起什么作用? 是不是有必要?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这个二极管又是起什么作用? 保护作用吧?感觉没必要啊

这个是电平复位 电路,FPGA单片机都一样 就是这个二极管加的有点多余我感觉

51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 这个是低电平

网友:
二极管是为了放掉电容上的电流的,保证下次上电前仍能产生一定时间的低电平的。若没有二极管,电容上的电也能通过其他回路慢慢的放掉的,但是为了保证可靠性,我建议还是留着,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我也觉得是释放电流的,在这块应该称作续流二极管吧!你可以把那个去掉,试一下看对电路有啥影响没?

网友:
这是一个网友的精彩回答:不过要在最后面加一句就完美了——如果有了这个二极管就可以快速将电容上的电压释放!保证复位信号正确无误
只要电源接通,那么这个电容就会“逐渐充满电”,这个过程必须要有,正是这个过程保证了CPU正确地“RESET”。
当电容充满电之后我们把电源开关断开了,这个电容中的电“何去何从”呢?VCC和GND之间接了N多的器件,所有的器件都对它说:“把你那点电给我吧,我还能坚持一下。”电容说:“给你们没问题,可是我他娘脑袋上有个电阻挡我的财路,你们先别急,我慢慢把电放给你们。”
当电容刚刚要把电通过那个上拉电阻放出来,电源开关突然又接通了。CPU开始冲电容吼:“孙子!你Y的那个充电过程怎么没啦?我还要复位呢!”电容不干了:“废话,我上次充的电还没放呢这他妈电源又通啦!”CPU急了:“那我怎么办?我得复位啊!”电容眼珠一翻:“管你Y怎么办,死去吧你!”

网友:
 从RC搭配的参数看,放电时间常数τ=RC=1kΩ×10μF=10ms。有5τ的时间已足以让电容放电殆尽,若是手动电源开关的话,恐怕谁也做不到在50ms内把开关切断再合上,所以专为加快放电并二极管的可能意义不大。
 除了再上电复位,二极管还有一个功能是保护被复位的芯片。一般IC(不是全部)输入脚的耐压范围是-0.3V~(Vcc+0.3V),而复位脚电容的放电可能慢于系统电源Vcc的掉电速度(视负载而定),这时就有可能出现复位脚电压高过Vcc的情形,并上二极管加速放电就万无一失了。顺便查了下手头的数据手册,AVR的复位脚耐13V,AT89C51/S51耐7V,不必保护;MSP430、H8(S)最高耐压到Vdd+0.3V,要小心;C8051两者都有,总之设计时要根据具体型号考虑电路。

 BTW,楼顶电路的电容选得大了些,改成22kΩ/0.47μF或10kΩ/1μF就行。时间常数不变但电容上积累的电量仅1/10,放电时不容易损坏器件。按键上串的100欧电阻就是防大电流烧坏触点的,若电容很小这个电阻就不重要了。

网友:
E8上1点的电位会被二极管钳制而不会超过V33+0.6V。

网友:
同意1楼的看法!!!!!!

网友:
单片机复位电路的可靠性设计 周工的,分析的非常详细!

网友:
释放电解电容上的余电,下次启动时,电容两端由于不能突变,产生低电位复位单片机;第一个回答的很好

网友:
我支持保护的说法,最好不要省掉。。

网友:
“到处看看”前辈的回答很精彩、很生动。我一下子就看明白了。谢谢....
“仙猫”前辈的回答很专业、独到
我觉得放电时长问题可以通过改变电容值与电阻值来解决,我支持保护的说法。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不过我支持保护的说法…保证电容上的电压突然变大时能够迅速放电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

网友:
11楼的文章很好,看一下全明白了。

网友:
赞同一楼的观点

网友:
受教了,各位大侠都很有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