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8051F040驱动高速电磁阀达到ms级以下,设计的电路图对吗?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敢问各位高手,用C8051F040驱动高速电磁阀达到ms级以下,设计的电路图对吗?望指点:

网友:
继电器能在ms级驱动吗? 这电路肯定不行。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是10ms级别的

网友:
选择一个高速继电器应该可以的 哪个地方不行啊?

网友:
用了继电器啊。
高速继电器也不行。 你还是应该考虑用光耦带三极管驱动。

网友:
继电器速度不够,

网友:
那用什么达到速度啊?

网友:
用光耦带三极管驱动

网友:
电磁阀本身也是机械结构的东西,要达到10ms也够呛 最好看看电磁阀的说明书在确定你的方案是否可行 机械开关10ms的周期,你想想摩擦生热要多大了

网友:
是的,我也没见过电磁阀工作在mS级的。

网友:
这么说就不能用电磁阀做高精度开关了?

网友:
我一般控制的电磁阀每秒切换3次,就算比较多的了。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高精开关是什么意思。 速度和精度有什么联系?

网友:
电磁阀是执行器件,不是开关。 我说错了,电磁阀是液(或气)路开关。

网友:
要测量密闭容器里气体的压力,要首先打开才可以测量 打开电磁阀,然后测量气体压力

网友:
打开0.5s会怎样呢? 只要阀的管径小点就成了 你家煤气开个0.5s也不至于爆炸

网友:
项目要求0.1ms以下,肯定是有需要才这样要求

网友:
……机械开关0.1ms以下 不知道是什么应用,最好了解下行业里面有没人实现。有的话,买一台回家拆开看吧,光凭小脑袋是想不出来的。

网友:
气体压力测量的电路图对吗?时间也是在ms级以下

网友:
" 用光耦带三极管驱动 "
" 电磁阀本身也是机械结构的东西,要达到10ms也够呛 最好看看电磁阀的说明书在确定你的方案是否可行 机械开关10ms的周期,你想想摩擦生热要多大了 "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