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lphi开发串口通信软件

楼主:
用Delphi开发串口通信软件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利用Windows的通信API函数,另一种是采用Microsoft的MSComm控件。利用API编写串口通信程序较为复杂,需要掌握大量通信知识,其优点是可实现的功能更强大,应用面更广泛,更适合于编写较为复杂的低层次通信程序。而利用MSComm控件则相对较简单,该控件具有丰富的与串口通信密切相关的属性及事件,提供了对串口的各种操作。
  一、MSComm控件的主要属性及事件
  (1)CommPort:设置或返回串行端口号,缺省为1。
  (2)Setting:设置或返回串口通信参数,格式为“波特率,奇偶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例如:MSComm1.Setting:= '9600,n,8,1 '
  (3)PortOpen:打开或关闭串行端口,格式为:MSComm1.PortOpen:={True|False}
  (4)InBufferSize:设置或返回接收缓冲区的大小,缺省值为1024字节。
  (5)InBufferCount:返回接收缓冲区内等待读取的字节数,可通过设置该属性为0来清空接收缓冲区。
  (6)RThreshold:该属性为一阀值,它确定当接收缓冲区内的字节个数达到或超过该值后就产生代码为ComEvReceive的OnComm事件。
  (7)SThreshold:该属性为一阀值,它确定当发送缓冲区内的字节个数少于该值后就产生代码为ComEvSend的OnComm事件。
  (8)InputLen:设置或返回接收缓冲区内用Input读入的字节数,设置该属性为0表示Input读取整个缓冲区的内容。
  (9)Input:从接收缓冲区读取一串字符。
  (10)OutBufferSize:设置或返回发送缓冲区的大小,缺省值为512字节。
  (11)OutBufferCount:返回发送缓冲区内等待发送的字节数,可通过设置该属性为0来清空缓冲区。
  (12)OutPut:向发送缓冲区传送一串字符。
  如果在通信过程中发生错误或事件,就会引发OnComm事件,并由CommEvent属性代码反映错误类型,在通信程序的设计中可根据该属性值来执行不同的操作。CommEvent属性值及其含义如下:
  (1)ComEvSend:值为1,发送缓冲区的内容少于SThreshold指定的值。
  (2)ComEvReceive:值为2,接收缓冲区内字符数达到RThreshold指定的值。
  (3)ComEvFrame:值为1004,硬件检测到帧错误。
  (4)ComEvRxOver:值为1008,接收缓冲区溢出。
  (5)ComEvTxFull:值为1010,发送缓冲区溢出。
  (6)ComEvRxParity:值为1009,奇偶校验错误。
  (7)ComEvEOF:值为7,接收数据中出现文件尾(ASCII码为26)字符。
  二、程序样例
  在Delphi3.0中无法使用MSComm控件,笔者使用的是Delphi5.0。MSComm控件是VB中的OCX控件,首先需要将其添加到Delphi中,选择菜单“Component”→“Import   ActiveX   Control”,在“Import   ActiveX”页内选择“Microsoft   Comm   Control”,点击“Install”安装,安装后在“ActiveX”组件板中出现MSComm图标,即可被使用。有一点要注意,在Object   Inspector中MSComm控件的Input和Output属性是不可见的,但它们仍然存在,这两个属性的类型是OleVariant(Ole万能变量)。
  下面是一接收程序的样例(主要部分),大家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完善。
  在Form中放置一Memo控件用于显示接收的数据,Combobox1选择通信参数(Setting属性值),Combobox2选择串口(CommPort属性值),按Button1开始接收数据,按Button2停止接收。
  procedure   TForm1.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begin
  Mscomm1.InBufferCount   :=0;   //   清空接收缓冲区
  Mscomm1.InputLen   :=0;   //   Input读取整个缓冲区内容
  Mscomm1.RThreshold   :=1;   //   每次接收到字符即产生OnComm事件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Mscomm1.Settings   :=ComboBox1.Text;
  if   ComboBox2.Text   = 'com1 '   then   //   假设只考虑com1和com2两种情况
    Mscomm1.CommPort   :=1
  else
    Mscomm1.CommPort   :=2;
  Mscomm1.PortOpen   :=true;   //   打开串口
  Mscomm1.DTREnable   :=true;   //   数据终端准备好
  Mscomm1.RTSEnable   :=true;   //   请求发送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Mscomm1.PortOpen   :=false;   //   关闭串口
     Mscomm1.DTREnable   :=false;
  Mscomm1.RTSEnable   :=false;
  end;
  procedure   TForm1.MSComm1Comm(Sender:   TObject);
  var
  recstr:Olevariant;
  begin
   if   Mscomm1.CommEvent   =   2   then
    begin
  recstr   :=   Mscomm1.Input   ;
  Memo1.text   :=   Memo1.Text   +   recstr;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