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PCOMM实现DELPHI串口通讯编程

楼主:
利用SPCOMM实现DELPHI串口通讯编程

  Delphi是一种具有功能强大、简便易用和代码执行速度快等优点的可视化快速应用开发工具,它在构架企业信息系统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程序员愿意选择   Delphi作为开发工具编制各种应用程序。但是,美中不足之处是   Delphi没有自带的串口通信控件,在它的帮助文档里也没有提及串口通信,这就给编制通信程序的开发人员带来许多不便。

  目前,利用   Delphi实现串口通信的常用的方法有   3种:一是利用控件,如   MSCOMM控件和   SPCOMM控件;二是使用   API函数;三是调用其他串口通信程序。其中利用   API编写串口通信程序较为复杂,需要掌握大量的通信知识。相比较而言,利用   SPCOMM控件则相对较简单,并且该控件具有丰富的与串口通信密切相关的属性及事件,提供了对串口的各种操作,而且还支持多线程。下面本文结合实例详细介绍   SPCOMM控件的使用。

  SPCOMM的安装

  1.选择下拉菜单   Component中的   Install   Component选项,弹出如图   1所示的窗口。

  图   1

  在   Unit   file   name处填写   SPCOMM控件所在的路径,其他各项可用默认值,点击   OK按钮。

  2.安装后,在   System控件面板中将出现一个红色控件   COM。现在就可以像   Delphi自带控件一样使用   COM控件了
   SPCOMM的属性、方法和事件

  1.属性

  ●CommName:表示   COM1、   COM2等串口的名字;

  ●BaudRate:根据实际需要设定的波特率,在串口打开后也可更改此值,实际波特率随之更改;

  ●ParityCheck:表示是否需要奇偶校验;

  ●ByteSize:根据实际情况设定的字节长度;

  ●Parity:奇偶校验位;

  ●StopBits:停止位;

  ●SendDataEmpty:这是一个布尔型属性,为   true时表示发送缓存为空,或者发送队列里没有信息;为   false时表示发送缓存不为空,或者发送队列里有信息。

  2.方法

  ●Startcomm方法用于打开串口,当打开失败时通常会报错。错误主要有   7种:⑴串口已经打开;⑵打开串口错误;⑶文件句柄不是通信句柄;⑷不能够安装通信缓存;⑸不能产生事件;⑹不能产生读进程;⑺不能产生写进程;

  ●StopComm方法用于关闭串口,没有返回值;

  ●WriteCommData(pDataToWrite:   PChar;dwSizeofDataToWrite:Word   )方法是个带有布尔型返回值的函数,用于将一个字符串发送到写进程,发送成功返回   true,发送失败返回   false。执行此函数将立即得到返回值,发送操作随后执行。该函数有两个参数,其中   pDataToWrite是要发送的字符串, dwSizeofDataToWrite是发送字符串的长度。

  3.事件

  ●OnReceiveData   :procedure   (Sender:   TObject;Buffer:   Pointer;BufferLength:   Word)   of   object

  当有数据输入缓存时将触发该事件,在这里可以对从串口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Buffer中是收到的数据,   BufferLength是收到的数据长度。

  ●OnReceiveError   :   procedure(Sender:   TObject;   EventMask   :   DWORD)

  当接收数据出现错误时将触发该事件。

  SPCOMM的使用

  下面是一个利用   SPCOMM控件的串口通信的例子。

  以实现   PC机与单片机   8051之间的通信为例,首先要调通它们之间的握手信号。假定它们之间的通信协议是:   PC到   8051一帧数据   6个字节,   8051到   PC一帧数据也为   6个字节。当   PC发出(   F0,01,FF,FF,01,F0)后   8051能收到一帧(   F0,01,FF,FF,01,F0),表示数据通信握手成功,两者之间就可以按照协议相互传输数据。

  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COMM.DPR,把窗体的   NAME属性定为   FCOMM,把窗体的标题定义为测试通信,按照图   2添加控件   (图   2中黑色矩形围住的控件即为   COMM1)。
  图   2

  1.设定   COMM1属性:

  ●波特率:   4800;

  ●奇偶校验位:无;

  ●字节长度:   8;

  ●停止位:   1;

  ●串口:   COM1。

  Memo1中将显示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将新的窗体存储为   Comm.pas。

  2.编写源代码

  //变量说明

  var

  fcomm:   TFCOMM;

  viewstring:string;

  i:integer;

  rbuf,sbuf:array[16]   of   byte;

  //打开串口

  procedure   TFCOMM.FormShow(Sender:   TObject);

  begin

  comm1.StartComm;

  end;

  //关闭串口

  procedure   TFCOMM.FormClose(Sender:   TObject;   var   Action:   TCloseAction);

  begin

  comm1.StopComm;

  end;

  //自定义发送数据过程

  procedure   senddata;

  var

  i:integer;

  commflg:boolean;

  begin

  viewstring:=‘’   ;

  commflg:=true;

  for   i:=1   to   6   do

  begin

  if   not   fcomm.comm
1.writecommdata(@sbuf,1)   then

  begin

  commflg:=false;

  break;

  end;

  //发送时字节间的延时

  sleep(2);

  viewstring:=viewstring+   inttohex(sbuf,2)+‘’   ;   end;

  viewstring:=‘发送’+   viewstring;

  fcomm.memo1.lines.add(viewstring);

  fcomm.memo1.lines.add(‘’   );

  if   not   commflg   then   messagedlg(‘发送失败   !’   ,mterror,[mbyes],0);

  end;

  //发送按钮的点击事件

  procedure   TFCOMM.Btn_send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sbuf[1]:=byte($   f0);   //帧头

  sbuf[2]:=byte($   01);   //命令号

  sbuf[3]:=byte($   ff);

  sbuf[4]:=byte($   ff);

  sbuf[5]:=byte($   01);

  sbuf[6]:=byte($   f0);   //帧尾

  senddata;//调用发送函数

  end;

  //接收过程

  procedure
 TFCOMM.Comm1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   Buffer:   Pointer;BufferLength:   Word);

  var

  i:integer;

  begin

  viewstring:=‘’   ;

  move(buffer^,pchar(@rbuf)^,bufferlength);

  for   i:=1   to   bufferlength   do

  viewstring:=viewstring+   inttohex(rbuf,2)+‘’   ;

  viewstring:=‘接收’+   viewstring;

  memo1.lines.add(viewstring);

  memo1.lines.add(‘’   );

  end;

  如果   memo1上显示发送   F0   01   FF   FF   01   F0和接收到   F0   01   FF   FF   01   F0,这表示串口已正确地发送出数据并正确地接收到数据,则串口通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