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LM317设计的甲类功放

楼主:
用稳压集成功放制作的功率放大器,对电子爱好者来说,作为开拓思路的一种尝试不无积极意义。该电路为纯甲类工作,又用低噪声管作电压放大,所以THD,NF等指标都不错,输出功率可达到30W 电路如图所示,晶体管VT1作为电压放大,因稳压集成电路IC1的输入阻抗高,故其工作电流只需0.6mA就足够了,R1,C3为电源退耦,C4用于防止寄生振荡,R3、R4分压给VT1提供偏置及交直流反馈,以改善线性及直流稳定性。VT2、R5、R6及二极管构成恒流源,用来提高电路的效率及输出功率,增大输出动态范围。 由于电路特别简单,故元件可以搭焊,恒流源的恒定电流可设置在10~15mA,调试时将LM317的输出电压调整到电源电压的一半即可,静态电流约为十几毫安。电源变压器T1功率不得小于50W。 三端稳压IC选取LM317,三极管VT1选取9014。VT2选用8050型,二极管VD5、VD6选用2CP20,变压器的功率应大于50.

网友: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呀 我看不怎么懂呵呵 这个电路它怎么就能做功放了呢

网友:
信号时如何放大的?信号的走向是怎样的

网友:
如果有对称的电源和对称的三端稳压,根据楼主的思路,该功放可改成互补稳压集成乙类功放(省点电散热片可小点)。
肯定能做出来,只觉得是在走旁门邪道、有点浪费........。

网友:
那不是更容易了啊!在C3后面直接下下面的电路1,2脚之间为1.25V电压基准。为保证稳压器的输出性能,R1应小于240欧姆。改变R2阻值即可调整稳压电压值。D1,D2用于保护LM317。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可用下式计算,Vo=1.25(1+R2/R1),你可以根据你的3到12V的范围把R2算出来就可以了,上图的C1就是第一张图的C3。这个图中的C3去个10n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