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处理+(图片)

楼主:
前段时间看到本论坛有网友发加速度帖,其中有网友指出他的所测量是旋转产生的,即是检测角度而非加速度。在此我也曾碰到这问题?本着我是物理专业的原因,我发现这两种说法都没错。首先我们生存于宇宙间我们无论身处何处都受到方方面面的万有引力,其中的老大就是地球的重力,有力即有加速度,从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来说,没有加速度并不输出零信号量,而是满程输出的一半。一般我们垂直于地面放置传感器,此时地球G与Z同轴,那么G对XY面垂直,在XY没G分量,没影响,当我们旋转时A角度时,那么G不在垂直于XY轴,此时在XY走有G的分量,所以宏观上表现为检测角度,事实上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是可以用作角度传感器的。使用中我们要消除,此时很简单,高中矢量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即可解决,我们求出G在Z的分量就可求出角度A然后根据A就可求出G在X轴的分量,只要X轴输出量加上这个G在X轴的分量即能正确反映外界加速度而克服地球加速度G的影响,也消除了旋转我们的传感器输出会变化的问题。加速度为矢量分正负,希望我的一点肤浅理解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嘿嘿

要是有个图 就更明晰了 哎 有些物理概念已经模糊了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喜欢用这个东东啊!

网友:
LZ上图啊

强烈要求LZ上图

网友:
有图的啊!看不到? 还是说传感器的图,在LPCXpresso——LPC1114 三轴加速度

网友:
这种传感器使用在汽车上的嘛?

网友:
baidu出来的内容,供大家参考: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技术原理与市场前景分析

          车身安全、控制及导航系统中的应用

          加速度传感器在进入消费电子市场之前,实际上已被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领域,主要集中在车身操控、安全系统和导航,典型的应用如汽车安全气囊(Airbag)、ABS防抱死刹车系统、电子稳定程序(ESP)、电控悬挂系统等。

          目前车身安全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汽车中安全气囊的数量越来越多,相应对传感器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整个气囊控制系统包括车身外的冲击传感器(Satellite Sensor)、安置于车门、车顶,和前后座等位置的加速度传感器(G-Sensor)、电子控制器,以及安全气囊等。电子控制器通常为16位或32位MCU,当车身受到撞击时,冲击传感器会在几微秒内将信号发送至该电子控制器。随后电子控制器会立即根据碰撞的强度、乘客数量及座椅/安全带的位置等参数,配合分布在整个车厢的传感器传回的数据进行计算和做出相应评估,并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电爆驱动器(Squib Driver)启动安全气囊保证乘客的生命安全。

          除了车身安全系统这类重要应用以外,目前加速度传感器在导航系统中的也在扮演重要角色。专家预测便携式导航设备(PND)将成为中国市场的热点,其主要利于GPS卫星信号实现定位。而当PND进入卫星信号接收不良的区域或环境中就会因失去信号而丧失导航功能。基于MEMS技术的3轴加速度传感器配合陀螺仪或电子罗盘等元件一起可创建方位推算系统(DR, Dead Reckoning),对GPS系统实现互补性应用。

      硬盘抗冲击防护

          目前由于海量数据对存储方面的需求,硬盘和光驱等元器件被广泛应用到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相机/摄相机、便携式DVD机、PMP等设备中。便携式设备由于其应用场合的原因,经常会意外跌落或受到碰撞,而造成对内部元器件的巨大冲击。

          为了使设备以及其中数据免受损伤,越来越多的用户对便携式设备的抗冲击能力提出要求。一般便携式产品的跌落高度为1.2~1.3米,其在撞击大理石质地面时会受到约50KG的冲击力。虽然良好的缓冲设计可由设备外壳或PCB板来分解大部分冲击力,但硬盘等高速旋转的器件却在此类冲击下显得十分脆弱。如果在硬盘中内置3轴加速度传感器,当跌落发生时,系统会检测到加速的突然变化,并执行相应的自我保护操作,如关闭抗震性能差的电子或机械器件,从而避免其受损,或发生硬盘磁头损坏或刮伤盘片等可能造成数据永久丢失的情况。

          消费产品中的创新应用

          3轴加速度传感器为传统消费及手持电子设备实现了革命性的创新空间。其可被安装在游戏机手柄上,作为用户动作采集器来感知其手臂前后、左右,和上下等的移动动作,并在游戏中转化为虚拟的场景动作如挥拳、挥球拍、跳跃、甩鱼竿等,把过去单纯的手指运动变成真正的肢体和身体的运动,实现比以往按键操作所不能实现的临场游戏感和参与感。

          此外,3轴加速度传感器还可用于电子计步器,为电子罗盘(3D Compass)提供补偿功能,也可用于数码相机的防抖。以上提到的种种创新应用使其成为下一代产品设计中必不可少的元件。

          1.姿态与动作识别

          3轴加速度传感器的应用范围很广,除了文中提到的游戏动作操控外,还能用于手持设备的姿态识别和UI操作。例如借助3轴加速度传感器,手持设备可实现画面自动转向。iPod Touch就内建了此功能,设备显示的画面和信息会根据用户的动作而自动旋转。其通过内部传感器对重力向量的方向检测来确定设备处于水平或垂直状态,并自动调整显示状态,给用户带来方便。

          传感器对震动的感知性能也可将以前传统的按键动作变化为震动,用户可通过单次或多次震动来进行功能的选择,如曲目的选择、音量控制等。此外,该功能还可扩展至对用户界面元素的操控。如屏幕显示内容的上下左右等方向的浏览可通过倾斜手持设备来完成。

          2.趣味性扩展功能

          3轴加速度传感器对用户操控动作的转变还可转化为许多趣味性的扩展功能上,如虚拟乐器、虚拟骰子游戏,以及“闪讯”(Wave Message)等。虚拟乐器内置的加速度传感器可检测用户对手持设备的挥动来控制乐器的节奏和音量等;骰子游戏也采用类似的原理,通过对挥动等动作的感知来控制虚拟骰子的旋转速度,并借助内部数学模型抽象的物理定律决定其停止的时间。

          “闪讯”是一个更富有想象力的应用,用户可利用此功能在空中进行文字编辑。“闪讯”即让手持设备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捕捉用户在空中模拟写字的快速动作,主要适合较暗的环境下使用。手持设备上会安装发光的LED,由于人眼视网膜的视觉暂留现象,其在空中挥动的动作会在其眼中留下短暂的连续画面,完成写字的所有动作笔顺。

          3.功耗控制

          功耗一直是便携设备设计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内置3轴加速度传感器则使设备可通过检测设备的使用状况来对其用电模式加以控制,从而有效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传感器本身是没有局限性的,看你怎么用,可以做很多方面,汽车,飞机,相机防抖等

网友:
姿态调整

网友:
LZ说的很好。

现在汽车上使用加速度传感器很普遍的,只是不像消费品让大家所共知了。汽车的刹车系统,底盘系统,各类系统中都有使用到倾角和加速度应用。进入汽车行业的占有率比较大的是芬兰的VTI公司。

网友:
这个东西真好

网友:
这个图挺好的啊!还得研究啊!不会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