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下载器的制作资料

楼主:
哪位朋友有STC单片机的下载器资料。我想制作一个下载器啊。谢谢啦 急急。。。。。。。。有的话 希望大家传个电路图上来看看

网友:
串口下载吧?STC12C5A60S2 这个芯片数据手册有STC下载器

网友:
就是用MAX232做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就可以了,上边接电脑上,下边直接接在单片机的串口上就可以下载了,芯片手册里就有电路图的。。

网友:
STC是串口下载的

STC是串口下载的

网友:
串口下载的

做个串口连接电路就行了,简单的用个MAX232芯片再加个串口头就行了。
和上面二楼发的一样

网友:
楼上已经有正解了,我做过成本20多,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
按STC IC datasheet 里,用面包板焊一个就可以了,随便说一下 4个电容 就用普通104的电容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