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遥控如何该无线遥控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小问题,我有一个红外线遥控MP3 音箱,红外线遥控遇到什么障碍就不听使唤、遥控距离有限,就想把遥控改成无线的,可对无线不怎么董,想请大家帮帮忙。

我在网上找到带PT2272-M4编码器的遥控收发套件,这个能改吗?

网友:
这个不好改,因为你得把你的无线编码改成红外编码的模式,这个编码有数据头,16位地址,8位数据,8位数据求反,而且你得先读取地址和数据才能改得了,说白了不太好实现。不过如果能通过无线方式把红外编码器输出的38KHz编码发送到接收端是有一定希望的,因为红外接收头非常敏感,只要把38KHz的编码信号传到红外接收头的电源脚上就可以使红外接收头响应。但是真的很难实现,最好还是把原电路修好方便一点。

网友:
我是想把红外接收头抛开,用无线超再生接收模块接收并编码(PT2272-M4)成无线遥控编码,再用单片机编码成红外线编码,送给MP3 IC进行遥控。可是这都是我的猜想,可我不懂这些。这样能办到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键是你的红外控制的编码定义要知道,只要知道怎样控制,把需要的控制信号通过无线传送就可以了;用固定的PT2272不行,应该用单片机模拟你要传送的红外信号出来,通过无线的方式传送!

网友:
红外控制的编码定义已经查到,可是市面上的多键遥控器是采用PT2262/PT2272编码的。 我又对无线遥控一点不懂,只有卖现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来做就是麻烦了一点,但是的确简单了很多,完全可以实现,不过红外编码一定要做对,要不然就会有问题。

对于无线的东西只能用现成的,自己做的话很难做,实现起来是没问题的,现成的无线遥控器很好用的。只是你得自己定义各按键的定义,然后根据定义去实现红外的编码,然后把这个编码发到红外接收头的那个输出上。MP3具体能不能响应主要是在于你对红外编码模仿的好不好。

网友:
哪位大哥能给点建议,我用固定编码的PT2272,再用什么单片机模拟红外编码呢?  我对这些不懂,哪位大哥帮忙给点电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