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输出时钟不能用问题求救

楼主(2010-06-02):
锁相环输出时钟不能用问题求救
在stratix iigx开发板上做一个以太网的ip实验,用到了以太网的ip核并调用alt2gxb核,因为要用到125M时钟,开发板上没有,有100M的,我用pll生成了125M的时钟供给以太网ip,结果编译的时候说阿alt2gxb的时钟报错,竟然不能用锁相环输出时钟,只能从io管教接,请教哪位高手有没有个合适的解决法子,真诚感谢啊
时钟
问题
锁相环
以太网
开发

网友A:
锁相环时钟肯定是能用的,估计你使用错误!

网友B:
可以啊,你再试试???只需一个输入,输出就好,其他的不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