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里差分信号怎么转换为单端信号

楼主:
FPGA里差分信号怎么转换为单端信号
我现在用的是cyclone系列的FPGA,现在有一对差分数据从FPGA差分管脚对输入,想用FPGA进行串并转换,请教哪位高手差分信号在FPGA里怎么转换成单端信号啊,因为只有单端信号才能做串并转换吧,谢谢啦

网友:
请参考Altera 相关文档,里面有这方面的详细描述!

网友:
例化差分转单端的Primitive.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使用的芯片有差分管脚,这句话好像有点多余,然后使用软件例化一个功能模块。现在应该很多资料介绍的。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