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X712芯片自制的充电器

楼主:
一、线路图:

  1、rsense电阻取1欧姆时。充电电流为250MA,0.5欧姆时,电流为520MA,2N6109用TIP42代替,SHUNT电阻为限流电阻,大约1K,其他参数如图。
  转绢流后充电机充电电流是原来的1/8还是1/16取决于PGM3脚的接法:
  Rsense电阻两端的电压(mV)
  PGM3=V+ 3.9
  PGM3=OPEN 7.8
  PGM3=REF 15.6
  PGM3=BATT- 31.3
  使用这个电压除以Rsense电阻值就是绢流电流。上面电压值是典型值,以实际电压为准,参考英文的说明书中电气参数表。

  2、PGM3和PGM2是对最长快充时间编程的,但是这个时间是和充电率有关的阿,不是孤立的看。

  注意看一下,在PGM3脚接V+的时候,对应的充电率是4C,此时的充电时间配合PGM2的接法有2种-22和33分钟。因为你使用的是4C的电流充电,按照充电时间的估算(1/4)*1.4*60=21分钟,所以就得按照表中的接法设置为22分钟,如果是按照2C和4C之间的电流充电,比如说是3C,那充电时间就是(1/3)*1.4*60=28分钟,那就得按照33分钟的接法来连接PGM3和PGM2脚。但此时3C和4C充电时PGM3脚都是接V+,按照说明书中的表可知此时的绢流是Ifast/64,即此集成电路的实际人员认为如果按照4C的充电率充电的话,4C/64的电流是安全的绢流电流,不存在过大的问题。

  总之充电机充电时间是和你选择的充电率有关的,不是孤立的,所以定下了充电率也就定下了绢流的大小。我上面提供的电压值是在非标准充电率下计算绢流大小的计算方法。你可是自己选择充电率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3、充电电流的大小是跟电池的容量有关的,假如我们要对500mAh的电池充电,那充电电流如果是500mA的话,就是1C的充电电流,充电时间是1×1.4×60=84分钟,那PGM3和PGM2都得接REF脚(定时90分钟),此时因为PGM3接的是REF所以绢流是500mA/16=31.25mA,这个电流并不大。

  如果采用1A的电流充电,那就是2C的充电速率,此时的充电时间大约是(1/2)*1.4*60=42分钟,那PGM3=open,PGM2=REF(定时45分钟),此时因为PGM3是open所以绢流是1000mA/32=31.25mA,还是31.25mA不变。

  所以对于给定容量的电池,它的绢流电流大约是固定的,不是你充电机充电的电流大绢流就大了,因为提高电流的同时充电率也大了,此时的绢流计算方法也就变了。至于/8还是/16不是固定的,是跟充电率有关的。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怎么没有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