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稳流电源剖析

楼主:
TPR-3003直流稳压稳流电源具有恒压、恒流和完善的过载保护能力,由于厂方不提供图纸,笔者在维修中测绘出整电路,并列出常见故障及维修调整方法。
    该稳压电源为恒压(CV)、恒流(CC),输出电压0~30V可调,输出负载电流0~3A可调,工作特性为恒压/恒流自动转换性,能随负载的变化在恒压与恒流状态之间连续转变,恒压与恒流方式之间的交点称为转换点。利用恒流特性对可充电池进行充电很方便。

一、工作原理
     整机分四大块: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含调整放大和恒压电路;恒流调节和恒压恒流转换显示部分;基准稳压电源;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自动调整电路。
整机电路图如图所示。
1、串联型直流稳压恒流电源和恒压电路。主要由调整管T1、T2、T10、T11组成,运放IC1及P1、P2电压调节电位器、基准电压组成恒压电路,控制T2基极电压,改变调整管的导通程度,保证稳压电路的正常工作。这里P1、P2作为粗调、细调电位器调整电压,IC1的同相端接上基准电压和调整电压,与反相端的采样电压进行比较,来改变调整管的电流。

2、恒流电路——也称限流电路。即调整到预定电流限制时,输出电流保持不变,输出电压随着负载的进一步增加而成比例地减少。恒流电路由运放IC2及取样电阻0.15Ω,另加恒压、恒流转换显示电路组成。IC2同相端从P3电流调整电位器及基准电源调节W1得到参考电压,反相端通过电阻1kΩ接在采样电阻0.15Ω的前端。当采样电压大于参考电压的时候,IC2的输出电压下降,这样使T2的Vb下降,使输出电压减小,但是输出电流保持不变,达到了限流的目的。在恒压时T8导通,T9截止,所以恒压(CV)绿灯亮,恒流(CC)红灯灭,因为恒压时IC2输出为高电平,通过稳压管DZ(6V)使T8导通,绿灯亮。当限流保护起保护作用时,IC2输出为0,这时,T2的Vb通过二极管电压下降到0,使调整管截止。

3、基准稳压电源。由TL431及78L12、T3组成。TL431不仅做标准电压,而且担负着对误差电压比较放大和对T3管的控制作用。TL431内部参考电压为2.5V,取样电压大小实际与TL431的2.5V基准电压比较,改变TL431阴极电压,从而调整T3的导通。另外,T3的基极电压是经过78L12稳压后再经电阻1kΩ到基极,使输出+15V保持稳定,输出+15V主要用在IC1与IC2集成运放电源及恒压和恒流电路的基准电压、交流电压切换电路的参考电压。+6V接在主稳压电源的输出正极。
从图可见,TPR-3003直流稳压稳流电源的高精度主要使用了双重高精度稳压组成的基准电源。

4、交流电源自动切换电路。直流可调稳压恒流电源另一特点是实际运用中随着输入输出压差的增大,使输出电流Io降低和调整管结温升高,从而增加了调整管的功耗。一般采用手动切换变压器的输出线圈抽头来达到降低压差的目的。本电路采用T4、T5、T6、T7晶体管组成的检测电路,自动切换交流电压。变压器的次级输出14V、24V、32V三种交流电压,一般检测在直流电源的输出+10V及+20V处自动切换。T6的基极通过45kΩ电阻接到参考电压,参考电压由基准电压提供,而基极的另一路,通过18kΩ电阻和一个串联的二极管接到总电源的输出负极做采样。当输出电压低于10V时T6导通,T7截止,继电器J2释放,常闭接点接在交流14V低挡处的输入电压,当输出直流电压达到10V时,T6基极出现负电压而截止,这样T7导通,继电器J2合上,常闭接点在24?? 高挡处接通。当稳压管总输出电源到达+20V时,T5截止,T4导通,J1合闸,使J1常开接点接通,调整管的输入电压交流转换到第三高挡处32?省?TPR可调稳压电源可调节电压时始终保证一定的压差,主要依靠自动进行调整交流电压而得到。

二、操作方法
      使用前必须对仪器进行限流标定,开机后将电压调节到需要电压值,再将电源调节旋钮旋到恒流(CC)指示灯亮,则表示该机已处于恒流状态。将一个短路线暂时短路电源输出的+、-端子,调节电流旋钮到需要电流限定值,设定完毕后勿改变电流旋钮位置,拆除短路线,即可进入工作状态。

三、常见故障及正常维护
1. 电压调节旋钮不起作用,主要是基准稳压电源的电路中6V稳压管击穿或断开而造成电压调节电位器没有采样电压。6V稳压管击穿,电压指示到最大,稳压管断开电压指示到最小。
2.电流调节器在电源输出+、-端子短路时不起作用,这时首先应该检查IC2运放是否正常,然后检查基准稳压电压。在这个直流稳压稳流电源中,基准电压是最重要的,要作为首要的检查对象,一般是印板上W1微调电位器脱焊造成,如果P3电位器脱焊,将造成电流输出达最大值。
3.将电位器P3左旋到底,处于恒流状态,红指示灯CC应该亮,绿指示灯CC应灭掉,这时电压指示为零,如果电压指示不到零,说明IC2运放集成块调零有问题,若将IC2运放①脚与④脚短接,电压显示即可为零,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IC2运放损坏以后换上新运放所造成的。

网友:
版主加油!支持一个!!!

网友:
版主有渠道获得直流稳压稳流电源的原理级(厂家)图纸吗?我这边有对36V 1000A直流稳流输出电源的需求,属于IGBT高频电源,正在寻求合作方,设备出口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