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一个的三极管老烧,跪求高手指点

楼主:
我用功放管3886驱动一对三极管对管做扩流,然后三极管的输出再驱动变压器来做最终输出的,但是PNP的三极管老实被击穿,也加了一些保护还是没用,这个三极管几百一个,现在搞的都不赶试,跪求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楼主做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难道是做大功率音响?

网友:
不是音响,是一款大功率仪表。500W的。

网友:
供电以及三极管型号和变压器等参数看不清,暂时无法回答;劳烦上传清晰版的图片

网友:
请LZ上大图,提供尽量详细的参数

网友:
 蜥蜴说得对,电参数不明根本无法分析,尤其是扩流管的电源电压,跪也不行。
 还有一点重要的是,输入信号的性质是什么?有没直流分量?因为如有直流分量使扩流管输出偏在一边的话,不但烧管子,还会烧变鸭器。

网友:
电源是正负40V供电的,输入信号时0-5V的AC/50HZ,三极管是定制的2000W的大功率对管模块,标称能输出50多A,变压器原副边是25V/2.5V的400W的降压变压器,运放的放大电阻式1:1的。

网友:
 0~5V输入信号而不是-2.5~+2.5V,这个2.5V的直流分量恐怕是很要命的事了,PNP管总也得不到休息。
 如果知道变压器原边的直流电阻有多大,就可算得PNP管电流的直流分量,看有多大的耗散功率在上面。

网友:
是否存在半桥短路问题呢?

网友A:
5V是交流,不是直流,现在测量发现在三级对管前级也就是功放3886的输出级有一个0.5V的直流电压,但是三极管的输出还是0,估计就是这个0.5V的直流导致的PNP容易烧,但是这个直流怎么消除有没有高手可以支招下,

网友:
 运放输出停留在0.5V不至于会出问题,此时扩流管还是截止的,再高些到达一个发射结管压降就不行了。而且如果是正直流分量的话不关PNP的事,负担在NPN一边。因7楼说的输入信号是0~5V,经运放反相之后输出负电压,所以才推测PNP管过载。
 还是建议楼主弄一张清晰的图来,最好能测出运放输出和扩流输出的信号波形,信息多些容易讨论,避免瞎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是交流,不是直流,现在测量发现在三级对管前级也就是功放3886的输出级有一个0.5V的直流电压,但是三极管的输出还是0,估计就是这个0.5V的直流导致的PNP容易烧,但是这个直流怎么消除有没有高手可以支招下,

串个二极管就能把0.5V消耗掉,但好像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个二极管就能把0.5V消耗掉,但好像是解决不了问题

 不行啊,串啥都不管用,因为这是运放看了反馈之后的输出。0.5V是两个扩流管不完全对称造成的(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对称),只要输出是0就行。

网友C:
楼主电路的闭环增益为2000,如果运放有1毫伏输入电压失调的话(算很好的运放了),输出有两伏的电压偏移,足够让三极管导通了,所以有一个三极管长期处于导通的状态。

   解决方法:调零,不过为了长期工作最好是自动调零或者其他的放大电路,否则时间长了还是会偏移烧管子。

网友D:
LZ先去掉变压器,接上等效的电阻负载,进行调试,并加上过流保护;待波形、功率正常后,再检查变压器参数,变压器参数不正常,将是致命的。

网友: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输出值很小的时候运放的输出跟三极管的输出还基本对称,就是运放的输出被抬高了一个大概0.5V的样子。

网友:
我再发一个帖子把波形传上来吧

还是那个三极管烧的话题,上新图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131-1-1.html

网友:
两只扩流对管的基极并在一起,两个管都没有偏置电压,上一级输出电压不为零那是肯定的,因为它要在扩流管的偏置电压上纠正,以保证输出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先去掉变压器,接上等效的电阻负载,进行调试,并加上过流保护;待波形、功率正常后,再检查变压器参数,变压器参数不正常,将是致命的。

我一开始就关注到变压器参数这个问题了,思路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的闭环增益为2000,如果运放有1毫伏输入电压失调的话(算很好的运放了),输出有两伏的电压偏移,足够让三极管导通了,所以有一个三极管长期处于导通的状态。

   解决方法:调零,不过为了长期工作最好是 ...

虽然末级功率管纳入负反馈,但你没有把运放输出的单端驱动改为双端,试试在运放输出与功率模块之间加变压器做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