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降低开关电源的纹波 一般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电源交流:109013170 群主:小影不笨

就想了解了解原理就行

网友:
你目前采用开关电源是用哪些方案呢? 我以前使用过PI 的开关电源方案

网友:
我就是想考虑做个开关电源自己玩玩 没想好用哪个方案
现在有 vicor 的一个模块可以使用
他是交流进 直接直流24V出来 就是纹波有点大 我想处理下

网友:
VICOR 电源模块很贵的
PI 的电源开关产品方案很简单,ON 和FCS 的产品方案也很好
纹波有点大是否查看了电路的磁珠和电容

网友:
他是一个模块啊 没法拆开 所以不知道怎么搞
我后续电路加磁珠 和电容什么的 就是没有头绪 不清楚原理
就是光买了一个模块 直接上电测试后 发现纹波大 就是想处理下 但不知道如何去进行 出来是 24V 20A 500W

网友:
http://www.powerint.cn/zh-hans/applications/ultra-low-standby我发给你一个PI 官网的产品方案 可以参考一下
LED驱动 多少路呀? 电流要20A ??呵呵, 如果是LED 驱动电路 需要开关电源产品就很多了
你刚说的VOCOR 电源模块还有LAMDA 都是工控和军工级别的电源模块 ,很好就是太贵了

网友:
LAMDA 这个好 好像连PFC都集成进去了

网友:
自己设计开关电源PI ,NS ,ON 都有很好的产品方案,特别是LED 驱动
是,LAMDA 很多军工和铁路项目上都有使用LAMDA 的模块

网友:
电源设计很麻烦的 我尤其怕使用交流电

一直接触的都是5V

网友:
小影看看这个:超薄适配器的应用及实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0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