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2410和MC55的问题

楼主:
S3C2410(ARM920T)通过串口连接MC55,通过AT命令来控制MC55。
但是两者比如说MC55内部是怎么处理数据的,ARM怎么与MC55进行数据收发(短消息和打电话)。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能够画个图 就是S3C2410和MC55连接的图以及MC55的管脚图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只有MC55的电路图而已。

这些问题困扰我一段时间,可惜英文又太差,看个MC55的硬件手册都看的不知所云。
希望大家帮帮忙 先谢谢各位

网友:
你好!      基本连接如下:

    模块启动时序:

    内部结构:

模块资料:

内部的原理你可以先不去理解,简单说一下发短信操作(也可以使用PDU编码)
AT
OK
AT+CMGF=1
OK
AT+CMGS="手机号"
>发送数据+0x1A
OK
打电话过程你可以看一下手册,串口操作应该不难!
有问题在讨论!

网友:
打电话 和 发短信
主要看看AT命令

===================================

网友:
具体操作和PC机用串口操作是一样的
下面是管脚图:

网友:
恩 我写的论文是有关于MC55驱动的开发 有点问题就是弄懂了这些引脚的定义和短信、通话的操作 怎么和驱动扯上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的驱动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原码了!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
我用S3C2410(它集成在一个嵌入式平台里)、MC55模块和超级终端来实现短消息和打电话功能。
应该是UCOS吧,或者是无操作系统,因为平台上的液晶屏幕没有显示系统的画面。
下面是程序代码,实现短信发送和打电话。

GPRS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