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厂说覆铜离焊盘太近,应该改哪里呢?

楼主:
99SE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fpga linux 嵌入1(63762526) 群主:wangkj

网友:
死铜
那要去掉了

网友:
不是说bga贴片芯片下面不铺铜吗?不过我见过用热风焊盘铺铜的.

网友:
bga下不覆铜吗?

网友:
孤铜还是去掉的好。

网友:
有连接bga的地引脚的

网友:
如果连接底线了,距离焊盘远点没关系,你这个貌似太近了。

网友:
在布线规则里面把线和焊盘间距改大点

网友:
在布线规则里面,可以单独为铺铜设定一个规则。
如果通常的走线安全间距 10mil,建议把铺铜的安全间距设定为20mil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