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W 隔离式驱动方案;安规不好过

楼主:
目前调试的FSEZ1317方案: 输入85-265
                   输出10V  350MA
                   已过 EMI
                   但是由于受限于尺寸30mm直径的圆形PCB板,EE13变压器原次边打耐压容易击穿;
安规尚需改进;
各位有何高见,可以提高安规通过率;
据我所知,EE13次边引脚采用 引线 引出来加大与磁芯的距离可以防止这种情况;
有哪位仁兄调试过1317的;吼一下。。:Q

网友:
管理员能否将此帖转到LED专区

3*1Wled 驱动;隔离式的;让更多人关注下

网友:
我认为你说的那个由于装进铝壳电流下降的原因是磁场被铝壳吸收是不可能的,建议另找原因呵呵.
      1317的这个方案,输出电流稳定精度,和过流保护应该是个难点, 电流精度方面如果你用稳定的负载的话倒还行.不过 关注进展,呵呵

网友:
装进铝壳电流下降,颜高工也给过相关解释的呵呵,就是改变了磁路了;你可以看看;

FSEZ1317就是不知道批量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