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视频安防监控矩阵产品有哪些吗?

楼主:
安防系统,控制设备是核心,视频矩阵是典型。它不仅决定了电视监控系统的容量(可监控图像的数量)、系统的模式(视频网络的拓朴结构)、系统的控制方式(控制网络的结构、编码规则)和显示方式(直接观察图像的数量、时序的间隔与顺序),确定了电视监控系统与安防其它子系统的集成方式(非可视信息与图像的相互关系、各种功能的联动),还是安防系统的统一的操作平台(人机交互界面),特别是通过多媒体界面实现图形化管理(GUI),它的网络接口可以实现安防系统的远程管理。一个好的矩阵几乎可以实现安防系统所有的功能要求。视频矩阵基本上采用模块式设计,由输入、输出、CPM和PSM几个单元组成。输入模块完成视频信号的切换(视频通道的建立);输出模块进行附加信息(时间、地理、状态)的迭加,输入和输出模块及其数量可以根据系统的规模来配置。CPM单元是矩阵的中枢,它实现人机交互,控制输入、输出模块的运行;形成控制信号,实现系统的遥控和控制;同时还要有多媒体计算机接口、与其它安防子系统(报警、出入管理)的接口和网络接口;PSM是设备的供电单元;这样的结构和功能对越大型的系统越能表现出优势。

以视频矩阵为中心建立的电视监控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1、系统(视频矩阵位于的监控中心)拥有最完整的资源,它不仅可同时获得系统的全部图像信号,而且拥有系统最大的带宽(等于总路数乘上每路的视频带宽),所以可以充分地实现系统和设备的技术能力,特别是摄像机的技术能力,获得很高的技术指标。
2、最佳的观察效果,系统可以实时地、以现行电视制式显示、观察任何图像,符合人们的视觉习惯。目前,大多数字系统还达不到这样图像的效果。
3、最小的系统开销,远距离传输和传输过程中的干扰问题是模拟系统的弱势之处。主要是由于带宽的限制、及干扰对模拟信号劣化的不可修复性。但是、对于局域性的系统,这两个问题的影响不太,模拟的集总式系统仍是获得高质量图像开销最低的方式。
4、技术成熟、相关产品的配套性好、技术标准完备,用户可有多种选择。

视频矩阵的分类

按实现视频切换的不同方式,视频矩阵分为模拟矩阵和数字矩阵。

模拟矩阵:
视频切换在模拟视频层完成。信号切换主要是采用单片机或更复杂的芯片控制模拟开关实现。

数字矩阵:
视频切换在数字视频层完成,这个过程可以是同步的也可以是异步的。数字矩阵的核心是对数字视频的处理,需要在视频输入端增加AD转换,将模拟信号变为数字信号,在视频输出端增加DA转换,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输出。视频切换的核心部分由模拟矩阵的模拟开关,变将成了对数字视频的处理和传输。

视频矩阵的作用及原理
矩阵可以把提供信号源的设备的任意一路的信号送到任意一路的显示终端上,可以做到音频和视频同步或者不同步,所心所欲,方便,节约成本。常见的类型是根据接口类型划分(VGA、AV、RGB),还有混合矩阵,就是设备中不同的接口类型,还根据接口数量来划分,如 8系列的有8进2出,8进4出,8进8出等。

网友:
再讲一下HDMI 矩阵切换器

HDMI矩阵切换器
HDMI:HDMI的英文全称是“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中文的意思是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HDMI接口可以提供高达5Gbps的数据传输带宽,可以传送无压缩的音频信号及高分辨率视频信号。同时无需在信号传送前进行数/模或者模/数转换,可以保证最高质量的影音信号传送。HDMI在针脚上和DVI兼容,只是采用了不同的封装。与DVI相比,HDMI可以传输数字音频信号,并增加了对HDCP的支持,同时提供了更好的DDC可选功能。HDMI支持5Gbps的数据传输率,最远可传输15米,足以应付一个1080p的视频和一个8声道的音频信号。而因为一个1080p的视频和一个8声道的音频信号需求少于4GB/s,因此HDMI还有很大余量。这允许它可以用一个电缆分别连接DVD播放器,接收器和PRR。此外HDMI支持EDID,DDC2B,因此具有HDMI的设备具有“即插即用”的特点,信号源和显示设备之间会自动进行“协商”,自动选择最合适的视频/音频格式。应用HDMI的好处是:只需要一条HDMI线,便可以同时传送影音信号,而不像现在需要多条线材来连接;同时,由于无线进行数/模或者模/数转换,能取得更高的音频和视频传输质量。对消费者而言,HDMI技术不仅能提供清晰的画质,而且由于音频/视频采用同一电缆,大大简化了家庭影院系统的安装。
2002年的4月,日立、松下、飞利浦、Silicon Image、索尼、汤姆逊、东芝共7家公司成立了HDMI组织开始制定新的专用于数字视频/音频传输标准。2002年岁末,高清晰数字多媒体接口(High-definition Digital Multimedia Interface)HDMI 1.0标准颁布。HDMI在针脚上和DVI兼容,只是采用了不同的封装。与DVI相比,HDMI可以传输数字音频信号,并增加了对HDCP的支持,同时提供了更好的DDC可选功能。HDMI支持5Gbps的数据传输率,最远可传输15米,足以应付一个1080p的视频和一个8声道的音频信号。而因为一个1080p的视频和一个8声道的音频信号需求少于4GB/s,因此HDMI还有很大余量。这允许它可以用一个电缆分别连接DVD播放器,接收器和PRR。此外HDMI支持EDID、DDC2B,因此具有HDMI的设备具有“即插即用”的特点,信号源和显示设备之间会自动进行“协商”,自动选择最合适的视频/音频格式。
美国FCC 规定2005 年7 月1 日起,所有数字电视周边产品都必须内建HDMI或DVI。
HDMI矩阵切换器是将一路或多路视HDMI信号分别传输给一个或者多个显示设备,如两台电脑主机要共用一个显示器,矩阵切换器可以将两台电脑主机上的内容任意切换到同一个或多个显示器上.

网友:
VGA信号宽带矩阵切换器

VGA信号宽带矩阵切换器专门用于对计算机显示器信号(即:RBGHV信号)进行切换和分配,可将多路信号从输入通道切换输送到输出通道中的任一通道上,并且输出通道间彼此独立。这里所谓的VGA信号并不单纯表示VGA分辨率的信号,而是泛指所有的符合R、G、B、H、V格式的计算机显示信号(三个模拟通道,两个TTL通道)。  VGA信号宽带矩阵切换器带有断电现场保护功能,能够自动保存设备上次关机时的状态;部分产品允许对HV信号和RGB信号进行延迟切换,并且可以调整延迟时间。

网友:
安防矩阵产品芯片和授权代理商产品方案

1 .安防矩阵产品里模拟矩阵市场已经饱和了,利润很低。数字矩阵市场是在蓬勃发展,很多主流矩阵制造商2007年有做数字矩阵产品,一些中小型矩阵制造商在跟进数字矩阵产品。
2 安防矩阵制造商是北方制造商多,南方做贴牌的多。因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和山东地区的安防工程商和系统集成商需求量很大。重点客户在北京天津大连,杭州和深圳。
3 安防矩阵上游芯片供应商有ADI ,INTERSIL ,MAXIM ,MINDSPEED ,VITESSE 等厂家,芯片授权代理商有AVNET,ARROW ,WPG ,EXCELPOINT ,力源,好利顺电子, ALLTEK 等。其中数字矩阵产品里MINDSPEED 和VITESSE 产品线很强势。
4 INTERSIL 一直收购芯片原厂,无论从武汉磐古还是TECKWELL ,一直强化他们在视频监控领域的地位。ADI 公司的模拟矩阵芯片方案很强势。MAXIM 在模拟矩阵和数字矩阵产品上都有很好的方案。

安防监控产品方案的几家芯片代理商和他们推的产品方案
1. 代理商 NU HORIZON 推的GENNUM 和VITESSE 产品方案,主要是数字矩阵产品上;
2  代理商世健系统和AVNET , ARROW 推的ADI 产品方案 ,主要是模拟矩阵产品和数字矩阵产品上,其结构款图如下所示:
http://www.bluechipsemi.com/prod/index.php?tag=ad&page=all
3  代理商ARROW 推的NS 和ALTERA 产品方案,主要是3G-SDI 视频监控产品方案;

4  代理商AVNET  推的NS 和XILINX 产品方案,主要是3G-SDI 视频监控产品方案;
5 ADI 的BLACKFIN 和SHARC 产品线系列是很多授权代理商应用的产品方案,在视频监控有很好应用;
6. 代理商ALLTEK 推的MINDSPEED 产品方案 ,主要是数字矩阵产品;
7  代理商AVNET 推MAXIM产品方案,主要是模拟矩阵产品上;

8   代理商武汉力源推的INTERSIL 产品方案,主要是模拟矩阵产品上

9   蓝景世纪ADI工业级音、视频安全监控系统和视频矩阵开关器件的特约分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