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专区
SMD802做成的日光灯驱动板装进铝壳,电流下降原因

楼主(2010-06-02):
SMD802做成的日光灯驱动板装进铝壳,电流下降原因
方案及问题:SMD802 非隔离式做成的T8日光灯非隔离方案 装进日光灯铝壳容易引起电流下降;
多次实验 查明原因是由于其中的电感采用的是开放式的;
那样磁场容易被铝壳吸收;引起能量部分消失;
是否属实? 欢迎回帖讨论。
原因
日光灯

网友A:
工字磁芯电感器其磁路是开放的。。。
电感要选用EE13 磁芯的磁路闭合电感器,或高度低一点的EPC13 磁芯
。现在LED 日光灯大多数选用半铝半PV 塑料的灯管,以帮助LED 光源
散热。工字磁芯电感器其磁路是开放的,当使用工字磁芯电感器的电源驱动板进
入半铝半PV 塑料灯管时,由于金属铝壳能使其磁路发生变化,往往会使已调试
好的电源驱动板输出电流变小。-----颜工

楼主:
谢谢颜工哈;
实践才会进步;没经过实践真的不会体验到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有些人解释是电感量变化导致,也有人说是能量被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