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隔离式低成本延长LED寿命方案-省电解电容

楼主:
隔离式LED驱动低成本方案正在研究中,预计今年6月出炉,届时将有省却电解电容方案;并可延长LED电源寿命
此帖光注于此方案的时刻进展中。。。
有知道此消息的回复一下;

网友:
其实已经有类似产品出炉:
这是原场地日本的一LED电源
以下是产品描述:
用途:LED照明器具用电源 (AC电源用),及其它长寿命的电源回路
☆ 迄今为止,虽然LED的使用寿命长,但其系统的寿命是由电源组件中使用的电解电容的寿命来决定的。
因此,此电源的使用寿命是未知数。
☆ 世界首创,不使用电解电容的电源组件。
特点
※平滑回路中不使用电解电容器。
1、因为回路中不使用电解电容,所以就没有了阻碍寿命的部件。因此寿命为未知数。
  (参考:现在市面上替代一般灯泡的LED灯是白炽灯泡寿命的约40倍,相当于4万小时。)
 ・ 因为LED是直流电流驱动零件,当AC电源接通时,一般是使用整流零件和平滑回路的直流稳定化电源,
  该平滑回路中必要的电解电容会因周围的温度及自身的发热而上升10℃,而导致寿命减半,
  所以电解电容阻碍了LED照明器具的寿命。
2、省电:假使使用4万小时,与白炽灯泡相比,可节约电费约27,900日元,减少排放CO2约495kg。
 (参考:4万小时以每天点灯12小时来计算,可使用大约10年)
3、已在美国、韩国、台湾取得专利,日本已申请专利。
使用案例
・LED灯(E26接口型)内置电源
・陈列柜用LED灯外部AC电源
标准规格案例概略
输入电压:AC85-265V
额定频率 :50/60Hz
额定功率 :4W(因电源外壳散热条件而异。)
输出:10.2V 330mA  ( 可接1W LED4个)
操作说明・连接方法
・输出端连接负载(LED组件)。
・输入端AC IN与家庭电源85-265V连接。
※上述使用案例及标准规格案例概略是研发阶段的内容。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规格及外壳规格等都可以按客户的要求来生产。
 (生产客户定做时,请提供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及外壳形状等规格。)
主要规格:输入电源电压: AC 85V~265V 效率:85%±5% (使用4W LED时)
       最大输出功率: 20W (AC 85V~265V输入时) 功率因数:90% (使用4W LED时)
15W (AC 100V~260V输入时)
       功能: 输入欠压保护、输入过压保护、MOSFET过载保护、过热保护、LED开路检测

网友:
哈哈,为什么发完这个回帖 我会挖到5金币啊呵呵
到处都是金子

网友:
日本有人刚做出无需电解电容器的驱动IC
目前的LED驱动IC在应用电路上都需要使用电解电容器,而电解电容器的寿命只有几千小时,与LED的3-5万小时长寿命很难良好匹配。日本タキオン新的LED驱动IC设计无需在应用电路上使用电解电容器,寿命可达4-5万小时,正好与LED寿命匹配。使用此款IC可使PCB板面积缩小至原来的40%,真可谓省面积,这也是LED灯具设计所要斤斤计较的。目前因刚出笼,售价日元300/颗(转)

网友:
1.       MR16 requires E-caps. There is no LED lighting driver circuits that can eliminates the E-cap. You cannot find from NS catalog that they have any circuit support elimination of E-caps.

2.       The only high-efficiency, high-power factor, and no E-cap solution is invented by Green-Mark.

3.       Please link to GM6108 at http://www.green-mark.com/led.html website for detail.

***

1. 经仔细查阅NS 网页,NS无提供免电解电容方案,可以提供NS的产品边号来参考吗?

2. 世界上唯一无电解电容. 高效率. 高功因的技术乃是台湾的新绿科技Green Mark Inc.所发明

3. 在LED应用上, GM6108的正弦降压线路(sinusoidal buck)与正弦正激线路(sinusoidal forward)的专利技术,是业界最先进的免用电解电容方案, 可以达到最长的灯泡或灯管的寿命

4. http://www.green-m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