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个三极管烧的话题,上新图

楼主:
下面那个是测量的运放输出的波形,跟三极管输出的波形,三极管输出的标准的正选波,但是运放输出的波形变形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PNP的三极管烧坏的呢。

网友:
看这样的波形应该就是它损坏了三极管,因为运放的输出在负端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后的输出值,这样就可能会烧坏BE结,楼主可以拆一个已经损坏的三极管看一看是哪个结烧坏了。一般三极管内部C是基底,接在散热片上,B和E分别用一定的线引到相应的引脚上,看是哪个线断了就能更具体的分析一下是哪里的毛病了。不过个人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三极管电流容量不足引起的。

一已愚见,望高人指点。

网友:
看不出来,帮顶
不过烧三极管一般都是过流导致的吧,国产的三极管和进口的的往往标称的性能一样,但实际使用确实不敢恭维

网友:
反向输入端输入vi,那么vi/100=-vout/200000,那么vout=-2000*vi;可见vout是很大的,vout是反馈出来的,
由此运放输出是很大的,这么大的电压加在三极管基极,而没足够的限流,三极管很容易烧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只看到了三极管基极与地之间的电压,却没有看到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所以这样看问题是片面的。因为整个系统是一个大的负反馈系统,只要输出电压到位了,加在基极上的电流就不会继续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