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在NI买产品的经验吗??

楼主:
我们要买一款数据采集卡,经查NI的做的好像挺多的,不过不知道怎么买。比如说,有没有中国代理?买产品还要买正版软件吗??好像正版软件要很多钱的 呵呵 大家给指导一下吧

网友:
找NI 的代理商中科泛华!

找NI 的代理商中科泛华!

网友:
这些产品不错的,呵呵。数据采集卡,我很感兴趣,呵呵,就是资料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那好啊一块研究啊

网友:
你可以说说你的指标?我对这方面还有点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指标啊,就是电压信号1KHZ左右,不过幅值比较小,有没有直接测小信号的仪器呢 还是必须要自己加放大滤波电路呢,因为信号幅值太小 所以担心自己设计的放大电路的噪声淹没信号啊
信号是mv甚至μv级:@

网友:
回复 网友D:

mV级到μv级的,NI的16位说是到μv但实际上你采到的时候分辨率可能已经到了mv级的了,4个mV左右可能,不过这样的分辨率对你来说肯定不够。
直接测小信号的仪器,我没找过,你可以自己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