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倾角仪

楼主:
这几天正在完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早上睡了个懒觉8点钟,起来洗脸(嘿嘿害羞俺悄悄洗),我在倒洗脸水的时候(还不是很浑哦^_^)发现在我的盆怎么偏水面总是平的(汗 不平能叫水平面吗!)我想可以在一个罐里加水,检测水面到瓶底的距离不就知道瓶底相对于水平面的状态了吗?你说水不稳,没关系啊,越粘稠的液体(油)灵敏度低 抗干扰强 ,甚至可以装油和水等两种不相容的液体或者三四种液体,分成几层液体,然后液体完全充满容器(密闭)那么中间两层液体分别被上下两层压着,这样就应该挺稳定的,如果加上一根棒子更稳定了(在杯里放跟筷子你端饮料不容易洒水)大家说可行吗?????????????????????????

网友:
灵感来自生活,确实没错

网友A:
这个不是陀螺仪把,是倾角计

水银开关就是这样的。

平时放水时的漩涡就是科特笛奥力,由地球自转引起的,量其力量就可以测出角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陀螺仪把,是倾角计

水银开关就是这样的。

平时放水时的漩涡就是科特笛奥力,由地球自转引起的,量其力量就可以测出角速度。

说的没错,是倾角仪,最普遍的就是我们建筑行业中的水泥工/木工使用的液体水平尺。

网友:
电容式的倾角传感器就是这样的吧,不过他测的不是水的深度,是电容值

网友:
进来打个酱油吧

网友:
进来打个酱油,赚点金钱ddddd

网友:
感觉很重要!

网友:
想法确实不错!
上面有人说没有哥式力,我想说的是只有振动式陀螺仪才是利用哥式力原理的,而现在其他的利用的不是哥式力!现在就有射流陀螺仪!但是工作原理和你描述的不一样!我感觉你的想法做一个加速度传感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