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原理图放在word里打印,如何让元件是白色的

楼主:
在protel里元件是黄色,转word 打印后,元件有些发暗,就暗那么一点点,我们老师就不干了,非要用空心的!我说那行,那就CAD重画一个,老师说不用,肯定有招,赶紧整完周六拿来。物语了彻底。哪位前辈告诉一声怎么办阿,上打印社把它们都整暗的看不到吧,整体图就暗了,就说你是网上拽的,自己画的就嫌色儿深,没个天理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是特别清楚,能上两个图描述下么?
可以在 protel 里面把器件的颜色给换掉 换成一个更亮点的颜色
另外可以直接在protel中打印

网友A:
“元件有些发暗,就暗那么一点点,我们老师就不干了,非要用空心的”
用空心的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原件内部不应该有颜色 要变成白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调整下原理图库中对应元器件的颜色 应该可以解决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有些发暗,就暗那么一点点,我们老师就不干了,非要用空心的”
用空心的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原件内部不应该有颜色 要变成白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调整下原理图库中对应元器件的颜色 应该可以解决 。
谢谢,已经解决了,双击元件,勾选本地颜色,然后改自定义白色就行了,我原来的意思就是如果元件是黄色的,打出来就有点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