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率是如何影响分辨率的??

楼主:
这个问题貌似有点白,不过我确实不太明白。我的理解是:采样在前,量化在后,为何采样率会影响分辨率呢?难道是因为采样率太高,采的点太多,留给AD量化的时间比较短了以至于不能做到高精度?
请明白人指点 呵呵

网友:
 采样也是个概率的世界。如果你要一个数据就只采一个数据,那没的说;假如要一给俩,你就会琢磨哪个数据更准确些,或许干脆取个平均值——这就是“过采样”方法的雏形。需不需要输出这么多个采样数据另当别论,利用多余的数据做综合评估,会使得采样结果的有效位数增加,从而提高了分辨率。

 举个简单的例子,用一个A/D变换器测0~10V的电压,但该转换器的分辨率是1V,那么测得的数据是4V,你只好相信这是4V,测得5V你也只能相信就是5V。假如你不止测一次而是测了10次,其中7次测得4V,3次测得5V,你就完全可以有理由地猜测:要测的电压其实是4.3V!看看,分辨率提高了吧?

网友:
顺便再拓阔一下思维

 平时我们总是不喜欢噪声,因为它会影响测量结果。但这里我们却要感谢噪声,正因有了它,“过采样”才能增加分辨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对过采样的理解很深刻啊。。。。。

网友:
过采样,受教。

网友:
仙猫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了 过采样对分辨率的影响 可是。。。。俺的低级的问题。。还没详细解答:(

网友:
没啥把握

 莫非LZ是问采样速率会不会影响精度?俺的理解是,ADC的每一步动作都由时钟的跃变沿驱动,在示波器见过数字信号波形就知道,信号在跃变沿之后有一段过渡过程,多少会影响模拟信号的。如果采样速率过高就意味着跃变沿之间的间隔很短,ADC对模拟信号的处理都必须和数字信号的过渡过程并行进行,精度应该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