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A7527日光灯隔离驱动板

楼主:
最近买了2块,SA7527日光灯隔离驱动板:适用于 T8(尺寸大的那种) T10;
IC原来未知,先抄板,画原理图;最后通过论坛发了个帖子,并附上原理图;
很快就有IC厂商回复;根据IC厂商提供的参数,基本类似,初步觉得是7527并;做技术的本来就要细心,就是原理图对上了 ,也要保险;于是乎将买来的IC替换上去,是从这个IC厂商那里进了几个的7527;(当然他也想做我的生意);----------一般市面上从电源厂商处买到的板子IC都是磨过 的,看不到的;

最近实验的这款SA7527效果挺好,输出50V 420ma;14串14并负载;
420ma限流;宽压恒流;功率因素0.95以上,效率85以上;不发热;
长时间老化中;
计划:届时将变压器及电感取下后,拿到变压器厂商那里绕制;
这样一块新板就出来了;
当然负载是可以调整的;
因为自行开发太费事,由于客户的需要,估计目前一些小厂家不外乎这种做法。
或者是通过IC厂家提供的样板和方案 哦。。。。
附图一份给各位看看原理图。。。输出用比较器控制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的
请教一下各位 安规及EMC 以及生产时的若干注意事项

网友:
楼主的原理图看不清楚

网友:
呵呵,支持此类帖子分享:)

网友:
目前这块板通过加绝缘,放入灯管里测试中。。。
由于变压器是封闭的,所以电感无变化,电流恒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正在找这个,可否将相关资料发一份给我呀,原理图,PCB及相关参数等,或者告诉我你的板子供应商也行,我再跟他买也行呀
LIUZHH@UNIHERO.N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当时就是买的少了,供应商不知道;我们领导买回来的;不过你可以通过IC供应商;提供IC及方案;或者通过IC供应商告知你厂家名字;这是我板子上的参数;

网友:
历时三年,开发出国内第一颗APFC专用IC SA7527;双极体工艺,军工生产.启动电流50UA,工作电流4MA,工作电压可达35V,驱动可输出+ -500MA电流,工作温度可达125摄氏度.近期推出的SA3078是镇流器驱动IC,采用电流负反馈控制,在调光范围内半桥MOS管工作于ZVS状态,调光柔和,工作稳定.SA7527 32W-200W应用资料详细, 有意索取资料和样板者,请致电dhy1234@126.com
0755-26018658   13620927492

你可以咨询下此人;

网友:
SA7527是一个简单但是高效的功率因子校正电路。这个电路内置R/C滤波器,并自带电流感应电路,因此不需要外部R/C滤波器。此外还有特殊的防击穿电路。此电路适用于电子镇流器和所需体积小,功耗低,外围器件少的高密度电源。输出驱动器钳位电路还可以限制功率MOSFET管的驱动阈值。此电路很大的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主要特点:
  内置启动定时器
  内部R/C滤波器
  精确的过电压保护调整
  零电流检测器
  一个乘法器
  可校正的1.5%内部带隙基准
  欠电压锁定时有3V滞后
  高电平钳位极性输出
  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低
  采用8脚DIP或SOP封装
  采用SA7527芯片隔离方案T8 LED日光灯驱动,目前已经批量生产,性能稳定,性价比高,高功率因数0.96,低谐波,高效率,隔离方案深受广大客户欢迎,本公司可提供方案和技术支持!

网友:
图上MOS管栅极2个二极管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
只有求知欲,没有求偶欲的人是植物,只有求偶欲,没有求知欲的人叫动物,既没求知欲,又没求偶欲的人是矿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