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调不了压!?

楼主:
加了三极管的LM314调压电路无论怎么调节滑阻输出电压都是1.25V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请附上图片,原理图,及你的输入参数灯LM317型号看看;方便给你做分析

网友:
要是你的R2电阻为0,U0输出就是1.25V

网友:
再补充点其他的

网友:
9014?
这个图好像不大对劲

网友:
9014基极相当于一直接地,9014不导通了,那么就不起作用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也是有问题,图本意好像是防止滑动变阻器动片NG导致输出电压过高,但如图所示真的失灵的了按公式推到输出的电压也不低!大家讨论下吧,这图是网上的,我没有实际组装过!我觉得滑动端接到240欧姆与滑动变阻器之间的节点还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慢启动15V:
开始时V1饱和导通,Vout最低(约1.5V)。
随着C2上的电压升高,V1逐渐退出饱和并趋于截止,Vout逐渐升高至额定电压。改变R1、C2的
常数可改变软启动的时间。D1用于关机后使C2上的电荷快速泄放。改变R2的值,可调整输出电
压Vout的值,图示参数输出电压为15V。图中V1可用9012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