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前加滤波器的作用?

楼主:
什么情况下变频器前面加滤波器,后面加电抗器?

网友:
是这样的吗

前面加滤波器:用来抑制从变频器电源线发出的高频传导性干扰和射频干扰。

后面加电抗器:变频器到电机的连线大于50米。可减小漏电电流,增大电机的使用寿命。

网友:
没有用过变频器的师傅吗?
用单片机怎么控制速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