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原理

楼主:
电阻给电容充电,电容的电压缓慢上升直到vcc,没到vcc时芯片复位脚近似低电平,于是芯片复位,接近vcc时芯片复位脚近高电平,于是芯片停止复位,复位完成。

先看看单片机数据手册,得知复位时间最少是多少个周期,再计算当前时钟频率一个周期是多少时间,再乘以复位所需周期数(适当增加周期的数量,可使复位可靠)就知道当前时钟频率所需复位时间,用rc充电公式计算所需电阻电容值即可。注意单片机数据手册复位脚的高低电平电压值,rc充电时间要计算复位脚的高低电平区间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给电容充电,电容的电压缓慢上升直到vcc,没到vcc时芯片复位脚近似低电平,于是芯片复位,接近vcc时芯片复位脚近高电平,于是芯片停止复位,复位完成。 先看看单片机数据手册,得知复位时间最少是多少个周期, ...

有时候,为了直观,把充放电中的电容看成一条临时导通的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