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专区
变压器一些屏蔽线和屏蔽铜皮的作用

楼主(2010-06-04):
变压器一些屏蔽线和屏蔽铜皮的作用
为做好LED电源的变压器:今天拆了一个电脑P2电源变压器;内部一个变压器结构大致是,输入输出线;中间有一层是加了铜皮(不知道最后接到哪个地了);另外一层也是隔离层,是有大致2跟粗线绕制接大地;地线并成6条左右引线到外部地;引线端有套管主要是做什么用,安规么?
据说这2个都是隔离作用的,防止变压器对外辐射:磁能变化时产生对外的电场辐射(而不是原边对次边的辐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隔离层一个用铜皮,另外一个用那么长的粗线绕制的地线的隔离;请赐教;
变压器
隔离

网友A:
铜皮和粗线起到的作用都是电磁屏蔽作用,一般来说,如果有两层屏蔽的话,一般都是屏蔽层接到离自己最近的那个绕组的地端,不过对于电磁屏蔽来说,材料越质密,屏蔽效果越好。

楼主:
v一般都是屏蔽层接到离自己最近的那个绕组的地端,?
离自己最近?哪个地方啊?初级次级?
我知道像一些屏蔽房就是全用金属壳做的接大地,防止干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