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加速度传感器MMA7455,那俩中断怎么解?

楼主:
加速度传感器MMA7455,那俩中断怎么解?

网友:
你驱动成功了吗?

你驱动成功了吗?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MMA7455,那俩中断怎么解

网友:
貌似是可以不用管的

我的同学没有使用中断,也可以读到数据

网友:
那两个中断可以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