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自举电路的5个因素

楼主:
1. Gate Charge required to enhance MGT
2. Iqbs - quiescent current for the high side driver circuitry
3. Currents within the level shifter of the control IC
4. MGT gate-source forward leakage current
5. Bootstrap capacitor leakage current

网友A:
notice :第5点为电解电容时才需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tice :第5点为电解电容时才需要考虑

对的,并且自举电容基本上是MLCC,没见过采用电解电容的

网友:
Gate Charge required to enhance MGT

 提高mgt所需的栅极电荷  百度翻译

网友:
 Iqbs - quiescent current for the high side driver circuitry

iqbs-高侧驱动器电路的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