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编码遥控门铃制作

楼主:
编码遥控门铃与传统的门铃相比免去了牵线的麻烦,由于采用了编、解码技术,多机使用互不干扰,大大提高了可靠性、实用性,因此它的应用领域更为广阔。

    一、JC618型编码遥控门铃的工作原理

JC618型无线编码遥控门铃发射部分的原理电路图

JC618型编码遥控门铃接收部分的原理电路图
    本电路的核心就是采用了一对编、解码集成电路,即PT2262、PT2272,它们是CMOS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前者是编码器,后者是译码器。他们组合应用起来构成一个发射—接收数字编、解码系统。

    PT2262编码器是一种8位编码发射器,右图是PT2262的管脚排列图。它的第1—8脚是编码的输入端,每个输入端可以有3种状态,即“0”、“1”或“开路”,其中“0”表示为接低电平,“1”表示为接高电平,因此8个脚可以组成6561个不同的编码。
    设定的码信号从17脚串行输出,可用于无线遥控发射电路。
    第14脚是发射指令端,当此脚接地时,PT2262输出端则发出一组编码脉冲。第15脚、第16脚是一个内置振荡器,外接几百千欧到几兆欧的电阻即可产生振荡,第18脚、第9脚分别是电源的正、负极。

    PT2272解码器是一种8位解码接收器,右图是PT2272的管脚排列图。当PT2262发出的编码与PT2272预置的编码相同时,它的17脚就会输出高电平。第14脚为输入端,第15脚、第16脚是振荡器,外接电阻值为几百千欧即可。

二、JC618型编码遥控门铃的制作过程
    拿到套件后,放到盒子中,认真清点,防止丢失!

    1、焊接电阻器

发射板

接收板
    2、焊接瓷介电容器

发射板

接收板
    3、焊接电解电容器

接收板
    4、焊接固定电感
发射板
接收板
5、焊接三极管

发射板

接收板
6、发射板上焊接微调电容器

7、发射板上焊接微动开关

   8、发射板上焊接发光二极管

9、焊接集成电路

10、焊接音乐片

11、发射器外壳中安装电池片

   装入电池片,左正右负

电池片上及电路板的GB+、GB-处上锡
11、发射器外壳中安装电池片

    用金属导线将电池的正、负与电路板的GB+、GB-连接在一起
    12、扬声器、电池片的处理

    焊接导线
    12、安装扬声器、电池片

    13、扬声器、电池片与电路板的连接

三、 JC618型编码遥控门铃的调试过程
     1、分别在接收和发射器中装入电池

    2、用无感起子调整微调电容器,使发射和接收电路能正常工作

3、如果调试过程中,没有效果,请认真检查。

1、泡末放在按纽中

    2、2颗螺钉固定发射外壳,1颗螺钉固定接收外壳

3、整体安装后的效果

网友:
支持下楼主分享的贴子。

网友:
不错,很详细,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佩服佩服
另问:
1、喇叭换成蜂鸣器可以吗?
2、某宝有整套散件吗?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