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埋孔的走线方法

楼主:
在您进行盲埋孔的布线之前,请注意以下的几个设置:
• 菜单Setup-Design Rules…-Default-Clearance中的Same Net选项设置,如果您需要在SMD上打盲孔,请将其值设置为0。

在您进行盲埋孔的布线之前,请注意以下的几个设置(续)
• 菜单Setup-Design Rules…
-Default-Routing中的Selected Via选项设置,检查是否设置的几种Via类型都被选中了。

在您进行盲埋孔的布线之前,请注意以下的几个设置(续)
• 菜单Setup-Design Rules…-Default-Pad Entry中的Via at SMD选项设置,这个选项设置允许在SMD上打Via,但是这个选项只在PADSRouter(BlazeRouter)中起作用,在PADS Layout中无效。

• 菜单Setup-Preferences-Routing的Layer Pair设置,在走各种不同的层对间的盲埋孔时有影响,后续详细说明。

当对Layer1的SMD走盲孔时,您将Layer Pair设置为Layer1-Layer2,这时如需要加V12类型的Via,因为这时可用的Via类型只有V12和V18,而V27、V78类型是不可用的,因此有以下几种方法:
• 按快捷键F4,加入V12类型Via
• 键盘输入无模命令,“L2”
• 点击鼠标右键,选择Add Via
• 按住键盘Shift,同时点击鼠标左键使用以上方式均可以加入V12 Via。

当对Layer1的SMD走盲孔时,您将Layer Pair设置为Layer7-Layer8,这时如需要加V12类型的Via,您只能使用以下的方法:
• 键盘输入无模命令,“L2”而如果您使用以下的方法,都被加入V18类型的通孔,只能将走线切换到L7或者L8
• 按快捷键F4,将加入V18类型Via,
• 点击鼠标右键,选择Add Via
• 按住键盘Shift,同时点击鼠标左键,如果对Layer8的SMD走盲孔时,与以上所述有类似的规则!

如果需要在SMD上打盲孔时,对于Layer1上的SMD,您必须将Layer Pair设置为Layer1-Layer2,而对于Layer8上的SMD,您必须将Layer Pair设置为Layer7-Layer8,按以下两种方式打盲孔:
• 点击鼠标右键,选择Add Via
• 按住键盘Shift,同时点击鼠标左键,这样就可以成功地加入需要的Via,如果Layer Pair设置不对,将会被加入通孔V18类型的Via。如下页图所示!

                  正确加入V12类型Via                                    错误地加入了V18类型的Via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
呵呵~
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什么软件的呀。cadence?

网友:
回复 楼主:

辛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赞一个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谢谢,正在学习pads,要用到盲埋孔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