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更新PCB时的错误提醒

楼主:
在生成更改后 出现的错误
我不知道这个提醒是什么意思  望大家指导 谢谢

网友:
请检查一下该元器件的封装是否正确 。。。
看这提示 应该是封装有问题 。。。

网友:
好的  是原理图库的问题 还是pcb封装的问题呢 ??

网友:
应该是PCB封装的问题 。

网友:
我也在更新原理图之后再更新PCB文件的时候遇到类似的问题,检查了更新之后的引脚管理,没有问题但是在更新PCB文件的时候会出现部分引脚未知的错误,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