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43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心得

楼主:
最近工作一直比较忙,没有及时发帖,不好意思了,今天把我这段时间的搞的小成果,给大家show一下,请大家多指教了。

首先那,先展示一下自己DIY的底板;见下图:

正面:

背面:

分开:

网友:
局部:

USB接口:

无线模块:

无线模块采用CC1100芯片,已经在别的单片机上实现了收发数据,现在正在移植到LPC1343上,已经差不多了,等下次再上传程序。最终,实现USB 转无线功能(W-USB);

嘿嘿,这是刚买的触摸屏,排线做好了,还没有往板子上接,以后再展示显示效果;

网友:
还有大家是否注意到了底板的USB口上方的小拨动开关?

见下图红色箭头:

这就涉及到LPC1343一个“神奇”的功能——USB ISP 下载。使用这个功能,你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usb口就可以把程序下载到LPC1343里,根本就不用任何下载器或调试器。

下图是背面走线,FT脚通过黄色跳线连结开关,然后,通过开关可以接地,DP,DM分别为USB D+D-

网友:
打到2后,用USB线与PC连接后,会看盘符:CRP DISABLD 的移动盘,这就是LPC1343的程序FLASH了。

打开此盘,会看到程序bin文件,见下图,把你程序生成的bin文件复制到里面就OK了,是不是很方便啊。呵呵

网友:
再就是,例程提供的程序,也跑了一下,主要说一下例程中的 usbmsd_rom,编译后,下到片子里后,可以使用同一文件夹下LPC1343 HID Demonstration.exe,进行测试。用USB线与PC连接好后,打开LPC1343 HID Demonstration.exe ,勾选LED1,板子上的LED便开始闪,点击相应按钮,还能得到产品名称,端口号等信息。见下图:

其实,坛子里已经有高手讲解了这个例程,还提供了VC++的上位机调试软件及源码,俺就不在这班门弄斧了,嘿嘿。

俺也是初学,有许多要学习的地方,希望能向坛子里的兄弟姐妹学习,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多交流。

网友:
终于贴完了,其实还有几段板子调试的视频,手机拍的,3gp格式的,不知道怎么上传啊?;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辛苦啦 呵呵  可以传到优酷或者土豆,然后以flash格式插入的。

网友:
支持一下啊……顶啦!

网友:
牛,那天我也秀一下我的1114 的板子

网友:
很精彩的东西,呵呵

网友:
天啊,太神了;
再找找论坛中的VC程序。

网友:
LZ,没找到关于LPC1343的上位机贴子,能提供连接吗?拜托!

网友:
可以把程序传上来大家一起分析,目前没有这个板子和程序!
大家可以共同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关帖子:
LPC1343特性学习之一,USB ISP下载: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6707-1-3.html
VC源码在这:lpc1343之三:通过USB接口控制开发板LED闪烁速度并读取AD转换结果: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6706-1-3.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附件是NXP提供的例程,里面有相应的程序;

网友:
抱歉,发现问题了,关于USB ISP功能。

之前没有仔细研究LPC1343的USB ISP下载功能,这几天又研究了一下,发现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把.bin文件拷贝里面,然后,重新上电,但程序没有执行,我又连接打开,发现.bin文件又恢复为原来的文件名firmware.bin;而且,这个文件删掉后,关闭此盘,再打开,又出现了。
如此看来,LPC1343的USB ISP 下载功能,有点一厢情愿了,误导大家了,在此给大家认个错,:L 原帖我先不更改,等找出正确答案后,再修改,希望大家都来研究研究,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希望高手能来指点一下。

>>>>>>>>>>此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是我生成的bin文件,有问题,所以程序不运行。
我使用了两种方法生成bin,第一种是手动生成的,不能运行,第二种自动生成的,就可以运行,我发的关于bin文件生成的帖子,详细说明了这两种方法,请各位去看看,为什么第一种生成的bin文件不运行。
帖子在:
LPCXpresso生成bin文件的方法及一些命令设置(图文并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7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