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工作流程

楼主:
设计语言完全采用verilog, 设计工具采用ModelSim + Debussy。目前我的工作平台是Windows, 使用的版本是ModelSim6.2a + Debussy5.3v9

为了便于管理,在文件夹的管理上采用分级管理。举一个例子:如果顶层模块是A1A1划分为B1B2B3B1又划分为C1C2B2划分为C3 C4B3划分为C5C6。那么一共建立10个文件夹,分别命名为A1, B1, B2, B3, C1, C2, C3, C4, C5, C6。在各文件夹中存放相应的设计源文件.vtestbench文件.v,这样可以避免单个文件夹中文件过多,给管理上带来不便。

ModelSim有三种操作模式:GUICommand-lineBatchGUI模式比较麻烦,又要敲键盘,又要点鼠标,对我这样的懒人不合适:)而且初学者在做后仿的时候,.sdf文件的back-annotation比较难掌握。我推荐的是采用编写.do文件或.bat文件的工作方式。. do文件的编写可以参照ISE自动生成的.fdo(功能仿真).tdo(后仿)文件。通过ISE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在工程的文件夹下会生成 *.fdo*.tdo的文件,用编辑器打开文件查看,是诸如此类的一些命令:
    ## NOTE: Do not edit this file.
    ## Auto generated by Project Navigator for Post-PAR Simulation
    ##
    vlib work
    ## Compile Post-PAR Model
    vlog  "C:/test/netgen/par/shift_reg_timesim.v"
    vlog  "testbench.v"
    vlog  "C:/Xilinx/verilog/src/glbl.v"
    vsim -novopt +maxdelays  -L simprims_ver -lib work testbench glbl
    do {testbench.udo}
    view wave
    add wave *
    add wave .glbl.GSR
    view structure
    view signals
    run 10us
    ## End

这些命令并不一定都要写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精简,比如一个功能仿真的fsim.do文件如下所示:

    vlib work
    vlog  "PCMSyn.v"
    vlog  "Timing.v"
    vlog  "Search.v"
    vlog  "FSM.v"
    vlog  "test.v"
    vsim -t 1ns -lib work test
    view wave
    add wave *
    view structure
    view signals
    run 4ms

ModelSim也可以查看波形图和进行调试,但是Debussy查错比较方便,下面说明如何利用ModelSimDebussy进行仿真和调试。
testbench文件中initial begin后需添加两条语句:
    $fsdbDumpfile("test.fsdb");     //
文件名随便起
    $fsdbDumpvars;

点击图标或在cmd下敲vsim启动ModelSim GUI,在Transcript窗口cd到该模块的文件夹下,运行do *.do(*.do为仿真的do文件,比如fsim.do)ModelSim有个不好的地方,如果仿真波形不对,可能需要查看中间信号以便定位错误,这时用add wave命令添加中间信号后,需要重新run一次,才能看到这些中间信号的值。而采用Debussy查看ModelSim生成的.fsdb文件的话,添加信号后立即就可看到值,给调试带来很大的方便。另外,Debussy还有个很有用的功能叫做active annotation,在nWave窗口点击波形图上的不同时间点,nTracenScheme的源代码和示意图上的表示出的信号值会随之变化,也大大方便了查错。关于Debussy的使用方法,请大家参考帮助文档,我只结合自己使用的经验强调2点:
      1.
在打开.fsdb文件之前,先在nTrace窗口Import Design一下,选择From FileAdd所有相关的设计源文件和testbench文件,否则在nWave窗口打开.fsdb文件,用Get Signal添加信号后会显示NF。另外,在Get Signal之前请将ModelSim关掉,否则好像还是会显示NF
      2.
再强调一遍,Import Design的时候要将testbench文件也添加进去,否则启动active annotation后,所有信号都会显示NF!这个问题曾郁闷了我很久,所以特别提出来。

可能大家都发现ModelSim的主要作用是产生.fsdb文件,我们并没有用它来进行查错,完全没必要启动GUI。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最后在网友 hamamdu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问题。用文本编辑器生成一个.bat文件,文件内容和.do文件差不多,不过语句到vsim命令为止,此外vsim命令也要做一些修改,添加-c参数。下面给出一个.bat的例子:
    vlib work
    vlog  "PCMSyn.v"
    vlog  "Timing.v"
    vlog  "Search.v"
    vlog  "FSM.v"
    vlog  "test.v"
    vsim -c work.test

运行这个.bat文件后,将会出现VSIM 1>提示,这时输入run 4ms,回车,将提示fsdb文件产生好了。
经我试验,开启Optimization后,对Command-line操作模式没有影响,但是最后一条语句不可写成vsim -c test,虽然这样也可产生fsdb文件,但是启动active annotationDebussy软件会报错:(" />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