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开关电源的占空比和开关频率

楼主:
如何确定占空比和变压器工作频率?

网友:
开关电源的占空比和频率根据你要输出的电压大小,纹波还有开关调制芯片本身等多种因素综合确定,不是简单的拍脑袋的!

网友:
开关电源里好多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的,有时候你刚确定的一个参数可能就又必须得为另外一个特性所妥协,电路设计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确实是的,很多因素需要考虑,有时候确定一个参数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参数的影响,相互制约!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