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W1A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电路介绍

楼主:
本例介绍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电路,最大输出功率为15OW,最大输出电流为lA,输出电压有5V、I2V两组固定直流电压和3-36V、108-130V两组可调直流电压。该稳压电源既可作家电维修用直流电源,又可对镍镉电池和小容量的铅酸蓄电池充电 (使用3-36V直流电压)。

  电路工作原理

  该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电路由降压整流电路和稳压输出电路组成,如图所示。

降压整流电路由电源开关S、电源变压器T和整流桥堆URl-UR3组成。
  稳压输出电路由5V稳压电路、l2V稳压电路、0-36V稳压输出电路和108-130V稳压输出电路组成。
  I2V稳压电路由滤波电容器Cl、C2和三端稳压集成电路ICl组成
  5V稳压电路由电阻器Rl和三端稳压集成电路IC2组成。
  3-36V稳压输出电路由电容器C3-C5、三端稳压集成电路R2、R3、电位器RPl、二极管VDl、VD2和电压表PVl组成。
  108-130V稳压输出电路由晶体管V、电容器C6-C9、电阻器R4-R7、电位器RP2、稳压二极管VS、三端稳压集成电路IC4、二极管VD3和电压表PV2组成。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接通电源开关S后,交流220V电压加在电源变压器T的一次绕组Wl两端,在T的二次绕组W2、W3和W4上分别产生14V、24V相13.5V交流电压。
  绕组W2上的交流14V电压经URl整流、Cl滤波及ICl稳压后,产生+l2V输出电压,该电压还经C2滤波、Rl限流及lC2稳压后,产生+5V输出电压。
  绕组W2、W3上产生的交流38V(l4V+24V)电压经UR2整流、C3和C4滤波及IC3等稳压调整后输出。调节RPl的阻值,可使输出电压在3-36V之间变化。
  绕组W4上的交流108V电压经UR3整流及稳压输出电路稳压调整后,产生108-130V直流电压。调节RP2的阻值,可以改变直流输出电压的高低。

  元器件选择

  Rl选用2W金属膜电阻器;R2、R4和R5均选用lW金属膜电阻器;R3和R6、R7均选用1/2W金属膜电阻器。
  RPl和RP2均选用2W合成膜电位器。
  Cl-C3、C5、C6、C8和C9均选用CDll型铝电解电容器,Cl的耐压值为25V,C2耐压值为16V,C3和C5的耐压值为5OV,C6的耐压值为2OOV,C8和C9的耐压值为160V;C4选用耐压值为63V的独石电容器;C7选用耐压值为250V的涤纶电容器。
  VDl和VD3选用1N4004或1N4007型硅整流二极管;VD2选用lN5401或lN5404型硅整流二极管。
  VS选用1/2W、6V稳压二极管。
  URl选用2A、5OV的整流桥堆;UR2选用2A、2OOV的整流桥堆;UR3选用2A、400V的整流桥堆。
  V选用2N3055或3DD3055型硅NPN晶体管。
  ICl选用LM7812或CW7812型三端稳压集成电路;IC2选用LM7805或CW7805型三端稳压集成电路;IC3和1C4均选用LM317型三端可调稳压集成电路。
  T使用150-2OOW的变压器铁心绕制:绕组Wl用φO.5lmm的漆包线绕880匝;绕组
W2用φ0.68mm的漆包线绕56匝;绕组W3用φ0.68-φ0.8lmm的漆包线绕96匝;绕组W4用φ0.68-φ0.8lmm的漆包线绕540匝。
  PA选用lA直流电流表。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PVl选用0-5OV的直流电压表;PV2选用0-15Omm的电压表。

网友:
原理很简单,线性电源。先降压,然后整流,最后稳压

网友:
按"Ctrl+Enter"直接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