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13变压器 底下垫一个绝缘塑料就可以过安规?

楼主:
采自我和一个QQ群里的谈话:
LED驱动设计-陈<czf0408@163.com> 15:15:42
我有一个EE13变压器 做成的LED驱动;3×1W的
做安规的话,据说变压器初次级打耐压会过不了?
就是目测,变压器初级到磁芯,磁芯到次级的爬电距离不够,是不是变压器底下垫一个绝缘塑料就可以了?

照明销售采购(350038620) 15:16:52
是的
照明销售采购(350038620) 15:17:07
以前我们有做过这个变压器
照明销售采购(350038620) 15:17:15
用EE10的都可以了
LED驱动设计-陈<czf0408@163.com> 15:17:33
EE10的 底下更要垫一层绝缘是吗
LED驱动设计-陈<czf0408@163.com> 15:17:48
谢谢答复
照明销售采购(350038620) 15:19:10
是的
LED驱动设计-陈<czf0408@163.com> 15:19:49
其实安规打耐压是可以过是吗?
只是检测人员还要目测这个爬电距离 所以才要加这个绝缘是吗
SuperAlber(226396304) 15:20:25
负载后它的输出功率会一点一点下降

LED驱动设计-陈<czf0408@163.com> 15:21:08
我的正常情况下 没有这个现象,你是说打耐压的时候才会一点下降?
照明销售采购(350038620) 15:22:00
是的,不过这个问题做了绝缘以后就能解决了
照明销售采购(350038620) 15:22:25
但是变压器厂家生产里工艺和磁芯的质量要好才行
LED驱动设计-陈<czf0408@163.com> 15:24:19
磁芯的质量 不是都是正规的吗?
而且这个我们只能委托变压器厂做,你是说加这个绝缘的工艺要求要高是吗
照明销售采购(350038620) 15:24:51
要求高
照明销售采购(350038620) 15:25:01
有些磁芯不行
LED驱动设计-陈<czf0408@163.com> 15:25:25
哦,得要什么规格的磁芯啊?
照明销售采购(350038620) 15:26:05
这些有点专业,我搞不定,不过我可以帮你问一下工程师
LED驱动设计-陈<czf0408@163.com> 15:26:39
我都是叫厂家做 铁氧体的磁芯的
LED驱动设计-陈<czf0408@163.com> 15:26:48
你帮我问问啊谢谢
LED驱动设计-陈<czf0408@163.com> 15:27:53
工艺上怎么要求也帮我问问,是不是绝缘到管脚处
照明销售采购(350038620)  15:30:30
这些做变压器的厂家会给你做到的呀

LED驱动设计-陈<czf0408@163.com>  15:33:32
一般板子小的时候EE13引线 出来也没地方放;所以只能下面加层绝缘

各位前辈是这样的吗,尽快帮我解决下 悬赏在哪里没找到呵呵?

网友:
这个绝缘塑料用 裹着变压器最外围那个绝缘塑料可以吧,整个2层;

网友:
LED123呵呵 我知道你,马甲是吧

网友:
变压器可以说没有危害。原因:
变压器的原理是通过电磁感应来改变相邻两条线路的电压。因此变压器会产生周期变化的电场和磁场。这就是所说的变压器的辐射,也是变压器会干扰手机信号和广播信号的原因。不过变压器产生的电场和磁场的能量绝大多数集中在白压器内部,否则大量的能量辐射出来,就会损失很多电能,设置变压器就没有必要了。(变压器则作用就是实现高压输电以便减少输电过程中的电能损失)同时,变压器的外形像栅栏一样,那样的结构既可以导磁,也可以屏蔽电场。泄露出来的能量很少,它的影响范围也就和小了。另一个现象可以证实这一点:离变压器很近时,收音机收不到台,离远一点就正常了。
电场和磁场很好屏蔽,一般混凝土结构的房屋就屏蔽得比较厉害。一般装在窗户上的金属纱窗和防盗护栏也都能起屏蔽的作用。如果你还不放心,可以再在墙上贴点铝箔,不过我个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变压器用的年头长了会嗡嗡响,那时里面的原件松了震动造成的。不过声音都不大,不至于吵着人。
ISO是国家质量标准,不过检测部门办事确实不太靠谱。
另外,还是别和政府打官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没

网友:
呵呵,此马甲非彼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