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模拟红外线编码遥控输出

楼主(2010-06-05):
单片机如何模拟红外线编码遥控输出
哪位大哥知道,单片机如何模拟红外线遥控编码输出,有4进1出的单片机吗?我是个菜鸟不懂
大哥
红外线
如何

网友A:
当初看你给出的方案我还以为你已经有单片机开发经验了呢,原来还没看过单片机呢啊。要是这样的话你要做的工作可就多了,首先得选取一款单片机吧,关键是看你之前都知道过哪些单片机,然后从中选一款先熟悉一下,然后编一些小例子什么的,想要模拟红外编码必然要用到定时器的,把定时器相关的得看得透一些,其它的都好说,只是一些程序而已。不过单片机的晶振选取最好是按照红外编码频率的整数倍选取,这样可以提高生成编码的精度。

楼主:
谢谢你的提点,我只知道单片机能模拟红外线编码,我还在慢慢学。
[
]

网友B:
先不要研究怎么编码,你先买一个普通的6121芯片的摇控器,然后用单片机进行解码,红外接收 就用红外接收一体化头,等这个解码弄明白了,你就会用单片机进行,编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