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桥电路中桥臂直通的问题!

楼主:
求助:H桥电路中桥臂直通的问题!
在H桥电路中,即使驱动电路设置了死区,但如果工作频率很快,也会引起H桥的桥臂直通,进而烧坏mos管。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解决的办法,小弟在这里谢了先!

网友:
设置死区还直通的话说明你设的死区时间不够长,这个直通是由于场效应管的导通和关断时间引起的,把死区时间加长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帮我回答。 驱动电路的死区时间是固定的,没法改!
我想加一个保护电路之类的东西,能否分享一个具体电路上来?多谢!

网友:
一般H桥驱动的死区时间都是可调的啊,要是改不了可就麻烦了,你把具体的电路发上来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你一说你就知道了!就是IR2111驱动芯片!这个好像是不能改,怎么办?

网友:
没接触过,但是软件也改不了吗

网友:
看这情况我怀疑不是死区时间的问题,而是频率太高导致损耗太大烧坏场效应管的吧。如果要是死区时间问题的话低频情况下也有可能直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驱动芯片是不可编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验室就是要求要高速率切换。频率肯定是不能降低了,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
用单片机驱动IR2111就可以了啊,我用过2101

网友:
控制高低电平是时间就行了

网友:
用IR21844,通过一个电阻就可以调死区的时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这个芯片并没有很强的驱动能力,估计楼主得换驱动芯片了,换一个更适于高速工作的驱动芯片。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要仔细分析所有的原因,才能最后决定是否要更换驱动IC。对于驱动IC的选择还是看楼主应用。

1.楼主可否告知你的最大工作频率
2.driver IC 的死区时间
3.查看mos的datesheet了解turn off所需的典型时间

楼主是否确定是直通导至的原因。
也可能是工作功率过高,发热导致。
散热器工作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