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减速带

楼主:
减速带是通过高前途面的凸起来迫使汽车减速的。不过,即使司机已经主动将速度降了下来,还是要忍耐减速带的颠簸。假如能够给那些主动减速的司机一些嘉奖该有多好?

这款智能减速带就能够断定行车的速度,当车的时速低于30公里时,减速带就会放平,不会迫使车辆颠簸。而当车的时速高于30公里
时,减速带就会升高,处分一下超速的司机。所以,只要你主动降低速度,就不必忍耐减速带带来的颠簸了。

网友:
这东西挺好,不过有一些问题,测速在哪,应该在减速之前把,那他们的通信使用无线吗?  减速带如果在露天,那些电气设备比如电机,如何保证抗震,防尘,抗电磁干扰,都是问题。

网友:
这玩意儿,去年我们这就有人做过,但由于一系列原因,没进行彻底。

网友:
起码有这想法就是好的,所有新鲜事物刚出来商业局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相信一点,人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总体设计是好的,其他小问题会慢慢解决

网友:
我觉得从材料入手可能会更好点~~~~
做一种材料,根据受到的冲击力产生反应,如果冲击力小于多少时,它就会自动伸展,如果冲击力大于多少时,就会收缩。
仅仅一个想法;P

网友:
有一种液体材料可以的

网友:
减速带的磨损是相当大的  这点要在选材上进行考虑  我觉得并不是需要人力控制的 而是靠速度造成的冲击力来决定的  不过有一个问题 如果减速带蓄意升高的话车子速度快会有腾空 着地时候方向多少会失控 这对安全非常不利  如果说速度快是司机的错  那他只是错了  而减速带升高带来的后果很可能导致车辆及行人或者公共设施的损毁!那时候减速带就成了杀手